[求助] 高阶delta-sigma调制器

楼主(2012-04-05):
要解调的话,也是只要通过低通滤波器就可以了吗?

楼主:
没人么?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人知道。。
这么大个论坛。。

网友:
理论上是的
p:你想用几阶?

楼主:
回复 网友A:

4阶 64过采样的,据说要用5阶的滤波器才行?

楼主:
4阶,64位过采样。
给一外国人发邮件问,他说 用5阶 SINC 低通滤波。。。
不知道5阶SINC是指什么。。

网友:
sinc=(1-Z^-N)/(1-Z^-1)/N
5阶就是5个级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思科海尔书里说的,经验是滤波器比调制器多一级,比如调制器4-order,滤波器5-order。在mix-signal下我仿真验证过,结论没问题。
4-order调制器,osr64可以电路sndr可以做到90dB多一些。

楼主:
什么书? 能具体点吗?
多一级的滤波器怎么设计?

楼主:
回复  yq314

   思科海尔书里说的,经验是滤波器比调制器多一级,比如调制器4-order,滤波器5-order。 ...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点?我现在就要用MATLAB的DELSIG工具箱在模拟的4阶 64OSR,的信号

用MATLAB的滤波器设计工具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