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瞬态噪声如何设置?

楼主(2012-04-05):
在下最近在做正弦产生电路振荡器,震荡正弦信号为10KHz,
起震以及瞬态仿真时需要加入瞬态噪声,
所以需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noisefmax,noisefmin,noisetmin及noiseseed应如何设置?
特别是noiseseed应该设多少个更真实?发现noiseseed设置为10比设置为1仿真结果要差一些。
目前仿真设置为:
noisefmax:50K
noisetmin:1
noiseseed:10

另外,这种瞬态仿真很慢,如何加速仿真?听说是有什么插件或帮助软件了

ps:正弦产生电路中环路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为500KHz,环路运放等效输入和输出噪声为uV级。

网友:
I think noiseseed is used to decide the pseudo-random sequence to represent the transient noise. When you pick a different seed number, you sequence will be different as well.

网友:
瞬态仿真时以1/noisefmax(或noisetmin,两个取较小值)为周期产生噪声(伪随机数)。感觉每产生一个噪声值,就相当于发生阶跃一次,故降低了仿真速度。提高速度的话可以减小noisemax,但noisemax必须覆盖你要考虑的噪声频率。如果你找到辅助插件或软件可以提高速度,还请告知一二。

网友(2024-05-16):
想问一下贴主,noiseseed应该怎么设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