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RF MOS管 偏置电路 射频放大器

楼主(2012-04-05):
对于下图所示的一个工艺库里的器件,例如电阻、MOS管等,偏置电路中的管子是用什么类型的? 是用普通的MOS管 还是用 rf 的管子。

网友:
选rf MOS or 普通MOS首先要看器件的参数是否满足,如BVDS;为了提高匹配,偏置电路的MOS管需要和应用电路如差分对的尾电流MOS 管类型及L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