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_psub与psub的关系

楼主(2012-04-05):
  • 请问 在 TSMC的 工艺 中n_psub的用途 是 什么 ??
  • 和 psub有 什么 不同 ?
  • 构成Device 都是 psub,那么 n_psub这层 用作 什么 呢 ?

网友(2012-05-14):
每个工艺都有design rule
在这个文件头几页都哟每一层的定义,如果没有,就去看看LVS rule 文件,应该可以找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LVS rule file 中确实有这一层的定义,但是n_psub 并没有构成器件,也看不出其作用是什么

网友:
n-psub就是native吧,不掺杂的substrate,
主要用于做zero vth n管了,有些特殊的用途,或者是电容

psub 还是有点P+的,

网友(2012-09-13):
楼上灌水灌的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