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同时打开多个modelsim窗口啊...

楼主(2012-04-05):
modelsim由于LICENCE的限制,只能打开一个窗口进行运行,有人知道怎么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窗口吗?
我在网上查了一个北邮论坛上的帖子,他说的不是很详细...贴子如下:
-----运行在modelsim下的win32下的lmtools.exe文件,设置一个user,然后在win32目录下新建一个dbg.log文件(这个在设置user时得用)。如果是win7那么右键lmtools在兼容性中选择管理员方式运行。另外会用到一个license.src文件,还有要见一个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27001@xxx;D:\modeltech_6.5\win32\LICENSE.dat(xxx是在license_srv.lic文件中 就是SERVER后面那个,比如是SERVER dais-THINK DISK_SERIAL_NUM=16f1b65c 27001那么 LM_LICENSE_FILE=27001@dais-THINK;D:\modeltech_6.5\win32\LICENSE.dat)。-----
我试了一下,没成功...而且license_sr.lic这个文件也没有找到,求高手指点...

楼主:
在线等哦...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必须得用那个zdesk?

网友(2013-02-20):
license_sr.lic 这个文件就是通常的license.dat
若license文件中没有下面这两行,
SERVER HOST_NAME MAC_ADDRESS 27001
VENDOR mgcld C:\modeltech_6.5\win32
可以根据自己机器的hostname和mac地址加上去。确保license.dat文件中有vsim_c的feature,如没有,请用其他方法生产license。
打开modeltech\win32\lmtools.exe, 在Config Services一项:
lmgrd选win32下的lmgrd.exe;
license file一项选你自己生产的license(包含vsim_c这个feature的)
debug log file就是楼主提到的自己创建的log文件。
勾选start Server at Power up和Use Services
之后按Save Service保持设置。

切换到Start/Stop/Reread选项,按Stop Server再按Start Server重新打开服务。
在环境变量中LM_LISENCE_FILE前面加入 27001@HOST_NAME;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3-07-12):
这个我知道怎么解决了,呵呵,刚刚弄好的

网友(2013-08-13):
回复 网友A:

    求大神指点win7下设置的具体过程,我试了很多次也没有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大神具体讲讲设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