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dr2 controller仿真的问题,望解惑,感激不尽

楼主(2012-04-05):
我自己做了一个激励,功能仿真了一下,有两个问题不明白:
1、local_burstbegin这个信号有什么用,我把它设为0或1对仿真结果没啥影响(我的local_size是1)
2、为啥我的local_ready很怪异,我的local_ready有的时候持续为高,这个信号不应该是接受了一定的读写请求就拉低的吗,为什么在持续接收读信号的时候可以一直为高?

网友:
试试把local_size换成其他值

楼主:
回复 2# ccphon 读ddr2数据的时候,有没有像fifo里边empty的那个信号,表示ddr2里边没有数据了

网友(2014-06-05):
我也想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