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哪些大大们做过全用脚本跑完encounter的,分享一下啊。

楼主(2012-04-05):
如题,大大们不吝赐教哈!!!!!有模板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如果是小项目flat的,用foundation flow可以跑完
需要设置setup.tcl edi_config.tcl里面相关的变量。
floorplan 之后,在cts之前,用make all命令 即可。

也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学习中,大项目目前没接触全脚本做 flow的

网友(2012-05-21):
小項目指的是多小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