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做partition?

楼主(2012-04-05):
请问各位大侠:
partition 的block 是前端划分还是后端划分?在什么情况下划分好呢?

划分好之后的partition block 的端口timing 该如何处理?

网友:
一般在DC的时候就将设计划分好,然后在后端的时候再进行partition。
你可以看一下encounter的UG,里面讲partition的流程还比较清楚,工具会自动帮你做timing 预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