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cean仿真问题~

楼主(2012-04-05):
在ADE跑完ac,dc,stb仿真后,然后我就save scripts了,但是即便是用这个刚保存的scripts,打开ocean后,用load命令打开文件,也会出现
The directory you specified does not contain valid PSF results. Please check the line for typographical errors or look in the directory for a logFile and PSF result files.

这是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吗,谢了~

网友:
把你的script贴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ocnWaveformTool( 'wavescan )simulator( 'spectre )
design(
"/export/home/maliangyi/simulation/floa_ocean/spectre/schematic/netlist/netlist")
resultsDir( "/export/home/maliangyi/simulation/floa_ocean/spectre/schematic" )

p=outfile("./pre_simulation.txt" "w")

fprintf(p,"%s\t" "ac_gain(dB)")
fprintf(p,"%s\t" "BandWidth(MHz)")
fprintf(p,"%s\n" "PM(degree)")

i=1.0

sel_12M_t=list(0,1.8)

sel_1_t=list(0,1.8)
sel_2_t=list(0,1.8)
sel_3_t=list(0,1.8)
sel_4_t=list(0,1.8)
sel_5_t=list(01.8)
sel_6_t=list(0,1.8)
sel_7_t=list(0,1.8)
sel_8_t=list(0,1.8)
sel_9_t=list(0,1.8)
sel_10_t=list(0,1.8)
sel_11_t=list(0,1.8)
sel_12_t=list(0,1.8)
sel_13_t=list(0,1.8)
sel_14_t=list(0,1.8)
sel_15_t=list(0,1.8)
sel_16_t=list(0,1.8)
sel_17_t=list(0,1.8)
sel_18_t=list(0,1.8)
sel_19_t=list(0,1.8)
sel_20_t=list(0,1.8)
sel_21_t=list(0,1.8)
sel_22_t=list(0,1.8)
sel_23_t=list(0,1.8)
sel_24_t=list(0,1.8)
sel_25_t=list(0,1.8)
sel_26_t=list(0,1.8)
sel_27_t=list(0,1.8)

foreach(sel_12M sel_12M_t

  foreach(sel_27 sel_1_t
  foreach(sel_26 sel_2_t
  foreach(sel_25 sel_1_t
  foreach(sel_24 sel_1_t
  foreach(sel_23 sel_1_t
  foreach(sel_22 sel_1_t
  foreach(sel_21 sel_1_t
  foreach(sel_20 sel_1_t
  foreach(sel_19 sel_1_t
  foreach(sel_18 sel_1_t
  foreach(sel_17 sel_1_t
  foreach(sel_16 sel_1_t
  foreach(sel_15 sel_1_t
  foreach(sel_14 sel_1_t
  foreach(sel_13 sel_1_t
  foreach(sel_12 sel_1_t
  foreach(sel_11 sel_1_t
  foreach(sel_10 sel_1_t
  foreach(sel_9 sel_1_t
  foreach(sel_8 sel_2_t
  foreach(sel_7 sel_2_t
  foreach(sel_6 sel_2_t
  foreach(sel_5 sel_2_t
  foreach(sel_4 sel_2_t
  foreach(sel_3 sel_2_t
  foreach(sel_2 sel_2_t
  foreach(sel_1 sel_2_t

modelFile(
    list("/export/home/maliangyi/m.scs" "tt")
)

analysis('ac ?start "1"  ?stop "1G"  )
analysis('dc ?saveOppoint t  )
analysis('stb ?start "1"  ?stop "1G"  ?probe "/I3/I175/vinj"  )

desVar(
  "v_t" 45u
        )
desVar(
  "sel_12M" sel_12M
)
desVar(
  "sel9" sel_9
        )
desVar(
  "sel8" sel_8
        )
desVar(
  "sel7" sel_7
        )
desVar(
  "sel6" sel_6
        )
desVar(
  "sel5" sel_5
        )
desVar(
  "sel4" sel_4
)
desVar(
  "sel3" sel_3
)
desVar(
  "sel24" sel_24        )
desVar(
  "sel23" sel_23        )
desVar(
  "sel22" sel_22
)
desVar(
  "sel21" sel_21
)
desVar(
  "sel20" sel_20
)
desVar(
  "sel2"  sel_2
        )
desVar(
  "sel19" sel_19
)
desVar(
  "sel18" sel_18
)
desVar(
  "sel17" sel_17
)
desVar(
  "sel16" sel_16
)
desVar(
  "sel15" sel_15
)
desVar(
  "sel14" sel_14
)
desVar(
  "sel13" sel_13
)
desVar(
  "sel12" sel_12
)
desVar(
  "sel11" sel_11
)
desVar(
  "sel10" sel_10
)
desVar(
  "sel1"  sel_1
)
desVar(
  "f_t" 12M
        )

temp( 27 )
run()

BW = bandwidth((v("/vout+" ?result "ac-ac") - v("/vout-" ?result "ac-ac")) 3 "band")
Phase\ Margin = getData("phaseMargin" ?result "stb_margin")
ac_gain\@1MHz = value(dB20((v("/vout+" ?result "ac-ac") - v("/vout-" ?result "ac-ac"))) 1000000)

fprintf(p,"%f\t" ac_gain\@1MHz)
fprintf(p,"%f\t" BW)
fprintf(p,"%f\n" Phase\ Margin)

printf("===============================================\n")
printf("!!!!!!!!!!!!!!%f loops have done!!!!!!!!!!\n" i)
printf("===============================================\n")

i=i+1

if(i>76 then
    close(p)
   printf("===============!!!!!!!!!!!!!!!!!!DON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上面那个提示错误上,还有两行,不知道有没有用
Delete psf data in /export/home/maliangyi/simulation/floa_ocean/spectre/schematic/psf.
Cannot start up spectre.
我感觉是不是因为开头有什么原因错了,直接就没有开始仿真。

还有两句error提示
*Error* difference: can't handle (nil - nil)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export/home/maliangyi/Ocean/oceanScript_2.ocn"
谢谢了~

网友(2014-08-26):
我也才开始学习写ocean 脚本。

网友(2015-09-2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求解

网友(2016-03-15):
建议删掉 ocnWaveformTool( 'wavescan )试一下;还有就是只跑stb仿真后试一下 (前提都是你的ADE仿真成功)

网友(2016-08-25):
ocean 脚本的学习资料谁有?求赐

网友(2023-12-01):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也是PSF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