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电源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看芯片的DATASHEET,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1V-6.5V,推荐工作电压3V。一般经验这个芯片是用5V工艺做的。于是对工艺电压作出这样的判断:
5V工艺一般指最高工作电压在5V附近(6.5V),最佳工作电压可以是3V。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用3.3V工艺做呢?
又如,我们现在做模拟5v工作,数字3.3V工作的芯片,以前的想法是用3.3v和5V两种MODEL,但按上面的逻辑,直接用5V MODEL就行。

请我这个推测对不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后面1个猜测是正确的,可以全部用5V的器件来设计,但是5V的器件在3.3V下工作时,电流会小很多,与电压基本成平方比,要达到速度要求的话,就要牺牲面积,把管子画大
    你提到的工作电压1-6.5V的芯片可能要特别小心,可能有特殊设计,一般如果5V的器件,在1V下基本已经没法工作了,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是采用怎样的方式

网友:
你必須檢查線路是否有暫態電壓高於3.6V, 如果有你不能用3.3V而需用5V元件

楼主:
谢谢二位回答。
总结一句:选择工艺电压,是根据器件可能出现的最高电压来选择,而不是根据最佳工作电压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