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时序反标问题

楼主(2012-04-06):
大家好!

问个问题,反标时序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为什么我的每次都标不上,单sdf log里也不报。

每次都会用到库里面的延时信息。

求解啊。

谢谢了。

楼主:
刚看到在ncelab的时候会报warning:

*W:,SDFRDE:Read error for default code ,skipping annotation of  aaa.X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

是不是编译出错了?

网友:
可能是sdf格式不兼容

近年的ncsim, vcs读取PT生成的sdf时,ncsim常失败,vcs总能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太诡异了, 换vcs试试。

网友:
2006,2007版的PT生成的sdf兼容性还是可以的,ncsim能正常读取,后来就不行了,只能用vcs了.
CDS, SNPS两个老大不搞好兼容性测试,折腾人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谢谢大侠了。哈哈

     问题解决了。

      pt 换了几个参数。

网友(2012-08-01):
回复 网友B:

   怎么换的啊大哥。共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把你解决的方法给我讲讲吧,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给你发短信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看到啊,对不起能不能再麻烦你发一次,我这儿没有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了我知道了阿明,我还没有看出来是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道就好。。

网友(2016-07-11):
回复 网友B:

   高手,能详细告诉我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2017-11-16):
回复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告知吗,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