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中遇到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s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遇到的奇怪的事情,画好的版图分别assura和calibre跑LVS,assura可以通过,并且后仿成功,但是用calibre的LVS就过不了,主要的提示就是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s,搜了好久找不到产生这个的原因.版图的连线和器件都能确保正确,毕竟assura后仿结果也比较符合..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谢谢.....LVS的结果如下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Mirror.lvs.report
LAYOUT NAME:              /Mirror.sp ('Mirror')
SOURCE NAME:              /Mirror.src.net ('Mirror')
RULE FILE:                /_calibre.lvs_
CREATION TIME:            Fri Apr  6 01:47:33 2012
CURRENT DIRECTORY:        /
USER NAME:                XXX
CALIBRE VERSION:          v2008.1_20.15    Tue Mar 4 19:02:13 PST 2008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Mirror                        Mirror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AVDDBG" "AVDDR" "AVDWELL" "VDWELL" "VD33APST" "VDD5V" "TAVD33" "VD33PST" "AVDD" "TAVDD"
                                          "TAVD33PST" "TAVDDPST" "AVD33B" "VDD" "AVD33G" "DVDD" "AVDDG" "AVDDB" "VDDG" "VDDPST"
                                          "VD33REF" "VD33" "AVD33R" "VDDSA"
   LVS GROUND NAME                        "VSSPST" "AVS33R" "AVSSUB" "VSSREF" "VSSAPST" "VS33APST" "DVSS" "AVS33G" "AVSSBG" "TAVSS"
                                          "AVS33B" "AVSSB" "GND" "VSSG" "VSSUB" "VSS" "AVSS" "TAVSSPST" "AGND" "AVSSR" "AVSSG"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NO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YES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65536
   // LVS SIGNATURE MAXIMUM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B RC RE RG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d)  l l 2
   TRACE PROPERTY  mn(nd)  w w 2
   TRACE PROPERTY  m(y1)  l l 2
   TRACE PROPERTY  m(y1)  w w 2
   TRACE PROPERTY  mn(n)  l l 2
   TRACE PROPERTY  mn(n)  w w 2
   TRACE PROPERTY  m(y2)  l l 2
   TRACE PROPERTY  m(y2)  w w 2
   TRACE PROPERTY  mp(pd)  l l 2
   TRACE PROPERTY  mp(pd)  w w 2
   TRACE PROPERTY  mp(p)  l l 2
   TRACE PROPERTY  mp(p)  w w 2
   TRACE PROPERTY  q(pnp10)  a a 0
   TRACE PROPERTY  q(pnp5)  a a 0
   TRACE PROPERTY  d(dp)  a a 1
   TRACE PROPERTY  d(dw)  a a 1
   TRACE PROPERTY  d(dn)  a a 1
   TRACE PROPERTY  r(m3)  r r 0
   TRACE PROPERTY  r(ni)  r r 0
   TRACE PROPERTY  r(m1)  r r 0
   TRACE PROPERTY  r(pi)  r r 0
   TRACE PROPERTY  r(pr)  r r 0
   TRACE PROPERTY  r(m2)  r r 0
   TRACE PROPERTY  r(m4)  r r 0
   TRACE PROPERTY  r(pl)  r r 0
   TRACE PROPERTY  r(wo)  r r 0
   TRACE PROPERTY  c(pc)  c c 1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Mirror
SOURCE CELL NAME:         Mirror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9         9
Nets:              92        81    *
Instances:        114        45    *    MN (4 pins)
                    97        46    *    MP (4 pins)
                    16         8    *    R (2 pins)
                ------    ------
Total Inst:       227        99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9         9
Nets:              34        58    *
Instances:         16        21    *    MN (4 pins)
                    20        16    *    MP (4 pins)
                     1         1         R (2 pins)
                     9         4    *    _invv (4 pins)
                    10        10         _smn2v (4 pins)
                     8        13    *    _sup2v (4 pins)
                ------    ------
Total Inst:        64        65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AVDD                                                  AVDD
       --------------------------                                --------------------------

       (_smn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78/M0(215.275,133.200):g

       (_smn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79/M0(215.275,135.900):g

       (_invv):in                                                ** missing connection **
         X80/M0(213.200,72.175):g
         X80/M3(195.800,72.175):g

       (_invv):in                                                ** missing connection **
         X84/M0(213.200,177.325):g
         X84/M3(195.800,177.325):g

       (_invv):in                                                ** missing connection **
         X83/M0(213.200,156.225):g
         X83/M3(195.800,156.225):g

       (_invv):in                                                ** missing connection **
         X81/M0(213.200,93.275):g
         X81/M3(195.800,93.275):g

       X84/M2(195.800,175.82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83/M2(195.800,154.72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81/M2(195.800,91.77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80/M2(195.800,70.675):g                                  ** missing connection **
       M58(196.050,133.200):g                                    ** missing connection **

--------------------------------------------------------------------------------------------------------------
  2    Net VDD                                                   VDD
       --------------------------                                --------------------------

       (_inv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80/M3(195.800,72.175):b
         X80/M3(195.800,72.175):s

       (_inv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84/M3(195.800,177.325):b
         X84/M3(195.800,177.325):s

       (_inv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83/M3(195.800,156.225):b
         X83/M3(195.800,156.225):s

       (_inv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82/M3(195.800,114.375):b
         X82/M3(195.800,114.375):s

       (_inv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81/M3(195.800,93.275):b
         X81/M3(195.800,93.275):s

       X84/M2(195.800,175.82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84/M2(195.800,175.82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84/M1(195.800,174.32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83/M2(195.800,154.72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83/M2(195.800,154.72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83/M1(195.800,153.22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82/M2(195.800,112.87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82/M2(195.800,112.87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82/M1(195.800,111.37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81/M2(195.800,91.77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81/M2(195.800,91.77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81/M1(195.800,90.27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80/M2(195.800,70.67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80/M2(195.800,70.67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80/M1(195.800,69.175):b                                  ** missing connection **
       M58(196.050,133.200):b                                    ** missing connection **
       M58(196.050,133.200):s                                    ** missing connection **

--------------------------------------------------------------------------------------------------------------
  3    Net GND                                                   GND
       --------------------------                                --------------------------

       (_smn2v):out2                                             ** missing connection **
         X78/M0(215.275,133.200):b
         X79/M0(215.275,135.900):b
         X79/M0(215.275,135.900):s

       (_invv):sup2                                              ** missing connection **
         X80/M0(213.200,72.175):b
         X80/M0(213.200,72.175):s

       (_invv):sup2                                              ** missing connection **
         X84/M0(213.200,177.325):b
         X84/M0(213.200,177.325):s

       (_invv):sup2                                              ** missing connection **
         X83/M0(213.200,156.225):b
         X83/M0(213.200,156.225):s

       (_invv):sup2                                              ** missing connection **
         X82/M0(213.200,114.375):b
         X82/M0(213.200,114.375):s

       (_invv):sup2                                              ** missing connection **
         X81/M0(213.200,93.275):b
         X81/M0(213.200,93.275):s

--------------------------------------------------------------------------------------------------------------
  4    Net 15                                                    net17
       --------------------------                                --------------------------

       X84/M1(195.800,174.32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83/M1(195.800,153.22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82/M1(195.800,111.37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81/M1(195.800,90.27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80/M1(195.800,69.175):s                                  ** missing connection **

--------------------------------------------------------------------------------------------------------------
  5    Net 22                                                    ** no similar net **
--------------------------------------------------------------------------------------------------------------
  6    Net 17                                                    ** no similar net **
--------------------------------------------------------------------------------------------------------------
  7    Net 18                                                    ** no similar net **
--------------------------------------------------------------------------------------------------------------
  8    Net 21                                                    ** no similar net **
--------------------------------------------------------------------------------------------------------------
  9    Net 19                                                    ** no similar net **
--------------------------------------------------------------------------------------------------------------
10    Net 20                                                    ** no similar net **
--------------------------------------------------------------------------------------------------------------
11    Net X80/6                                                 ** no similar net **
--------------------------------------------------------------------------------------------------------------
12    Net X81/6                                                 ** no similar net **
--------------------------------------------------------------------------------------------------------------
13    Net X82/6                                                 ** no similar net **
--------------------------------------------------------------------------------------------------------------
14    Net X83/6                                                 ** no similar net **
--------------------------------------------------------------------------------------------------------------
15    Net X84/6                                                 ** no similar net **
--------------------------------------------------------------------------------------------------------------
16    ** no similar net **                                      XI6/A1
--------------------------------------------------------------------------------------------------------------
17    ** no similar net **                                      XI6/A2
--------------------------------------------------------------------------------------------------------------
18    ** no similar net **                                      XI6/B
--------------------------------------------------------------------------------------------------------------
19    ** no similar net **                                      XI6/GND
--------------------------------------------------------------------------------------------------------------
20    ** no similar net **                                      XI6/VDD
--------------------------------------------------------------------------------------------------------------
21    ** no similar net **                                      XI5/AVDD
--------------------------------------------------------------------------------------------------------------
22    ** no similar net **                                      XI5/GND
--------------------------------------------------------------------------------------------------------------
23    ** no similar net **                                      XI5/VDD
--------------------------------------------------------------------------------------------------------------
24    ** no similar net **                                      XI5/Y
--------------------------------------------------------------------------------------------------------------
25    ** no similar net **                                      XI41/AVDD
--------------------------------------------------------------------------------------------------------------
26    ** no similar net **                                      XI41/GND
--------------------------------------------------------------------------------------------------------------
27    ** no similar net **                                      XI41/VDD
--------------------------------------------------------------------------------------------------------------
28    ** no similar net **                                      XI41/Y
--------------------------------------------------------------------------------------------------------------
29    ** no similar net **                                      XI15/AVDD
--------------------------------------------------------------------------------------------------------------
30    ** no similar net **                                      XI15/GND
--------------------------------------------------------------------------------------------------------------
31    ** no similar net **                                      XI15/VDD
--------------------------------------------------------------------------------------------------------------
32    ** no similar net **                                      XI15/Y
--------------------------------------------------------------------------------------------------------------
33    ** no similar net **                                      XI42/AVDD
--------------------------------------------------------------------------------------------------------------
34    ** no similar net **                                      XI42/GND
--------------------------------------------------------------------------------------------------------------
35    ** no similar net **                                      XI42/VDD
--------------------------------------------------------------------------------------------------------------
36    ** no similar net **                                      XI42/Y
--------------------------------------------------------------------------------------------------------------
37    ** no similar net **                                      XI40/AVDD
--------------------------------------------------------------------------------------------------------------
38    ** no similar net **                                      XI40/GND
--------------------------------------------------------------------------------------------------------------
39    ** no similar net **                                      XI40/VDD
--------------------------------------------------------------------------------------------------------------
40    ** no similar net **                                      XI40/Y
--------------------------------------------------------------------------------------------------------------
41    ** no similar net **                                      net94
--------------------------------------------------------------------------------------------------------------
42    ** no similar net **                                      net114
--------------------------------------------------------------------------------------------------------------
43    ** no similar net **                                      net118
--------------------------------------------------------------------------------------------------------------
44    ** no similar net **                                      net146
--------------------------------------------------------------------------------------------------------------
45    ** no similar net **                                      net150
--------------------------------------------------------------------------------------------------------------
46    ** no similar net **                                      XI5/net14
--------------------------------------------------------------------------------------------------------------
47    ** no similar net **                                      XI41/net14
--------------------------------------------------------------------------------------------------------------
48    ** no similar net **                                      XI15/net14
--------------------------------------------------------------------------------------------------------------
49    ** no similar net **                                      XI42/net14
--------------------------------------------------------------------------------------------------------------
50    ** no similar net **                                      XI40/net14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51    (_inv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81/M3(195.800,93.275)  MP(P)
         X81/M0(213.200,93.275)  MN(N)
--------------------------------------------------------------------------------------------------------------
52    (_inv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82/M3(195.800,114.375)  MP(P)
         X82/M0(213.200,114.375)  MN(N)
--------------------------------------------------------------------------------------------------------------
53    (_inv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83/M3(195.800,156.225)  MP(P)
         X83/M0(213.200,156.225)  MN(N)
--------------------------------------------------------------------------------------------------------------
54    (_inv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84/M3(195.800,177.325)  MP(P)
         X84/M0(213.200,177.325)  MN(N)
--------------------------------------------------------------------------------------------------------------
55    (_inv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80/M3(195.800,72.175)  MP(P)
         X80/M0(213.200,72.175)  MN(N)
--------------------------------------------------------------------------------------------------------------
56    ** missing instance **                                    XI5/MM3  MN(N)
--------------------------------------------------------------------------------------------------------------
57    ** missing instance **                                    XI41/MM3  MN(N)
--------------------------------------------------------------------------------------------------------------
58    ** missing instance **                                    XI15/MM3  MN(N)
--------------------------------------------------------------------------------------------------------------
59    ** missing instance **                                    XI42/MM3  MN(N)
--------------------------------------------------------------------------------------------------------------
60    ** missing instance **                                    XI40/MM3  MN(N)

**************************************************************************************************************
                                      PROPERTY ERRORS
DISC#  LAYOUT                                                    SOURCE                      ERROR
**************************************************************************************************************
61    X120/M0(126.800,168.900)  MP(P)                           MM38  MP(P)
       w: 24 u                                                   w: 144 u                    83.3%
62    X129/M0(150.800,167.900)  MP(P)                           MM30  MP(P)
       w: 48 u                                                   w: 96 u                       50%
63    X127/M0(126.800,149.100)  MP(P)                           MM33  MP(P)
       w: 96 u                                                   w: 24 u                      300%
64    X117/M0(126.800,112.100)  MP(P)                           MM37  MP(P)
       w: 144 u                                                  w: 48 u                      200%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9          9            0            0
   Nets:               23         23           11           35
   Instances:          16         16            0            5    MN(N)
                        9          9           11            7    MP(P)
                        1          1            0            0    R(WO)
                        4          4            5            0    _invv
                        9          9            1            1    _smn2v
                        8          8            0            5    _sup2v
                  -------    -------    ---------    ---------
   Total Inst:         47         47           17           18

o Statistics:
   156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35.  3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57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64 mos transistors and 3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16 series/parallel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8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8 parallel source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1 net was matched arbitrarily.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AVDD VDD GND IREF IBIAS2 VB2 IBIAS1 VB3 VB1

o Ambiguity Resolution Points:
      (Each one of the following objects belongs to a group of indistinguishable objects.
       The listed objects were matched arbitrarily by the Ambiguity Resolution feature of LVS.
       Arbitrary matching may be prevented by assigning names to these objects or to adjacent nets).
       Layout                                                    Source
       ------                                                    ------
                                     Nets
                                     ----
       6                                                         net0384

**************************************************************************************************************
                                  UNMATCHED OBJECTS
       LAYOUT                                                    SOURCE
**************************************************************************************************************
       M58(196.050,133.20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0/M1(195.800,69.175)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0/M2(195.800,70.675)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1/M1(195.800,90.275)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1/M2(195.800,91.775)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2/M1(195.800,111.375)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2/M2(195.800,112.875)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3/M1(195.800,153.225)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3/M2(195.800,154.725)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4/M1(195.800,174.325)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4/M2(195.800,175.825)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
       (_smn2v)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79/M0(215.275,135.900)  MN(N)
         X78/M0(215.275,133.200)  MN(N)
--------------------------------------------------------------------------------------------------------------
       ** unmatched instance **                                  XI6/MM5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I6/MM1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I5/MM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I41/MM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I15/MM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I42/MM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I40/MM0  MP(P)
--------------------------------------------------------------------------------------------------------------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_sup2v)
                                                                 Devices:
                                                                   XI5/MM2  MP(P)
                                                                   XI5/MM4  MP(P)
--------------------------------------------------------------------------------------------------------------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_sup2v)
                                                                 Devices:
                                                                   XI41/MM2  MP(P)
                                                                   XI41/MM4  MP(P)
--------------------------------------------------------------------------------------------------------------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_sup2v)
                                                                 Devices:
                                                                   XI15/MM2  MP(P)
                                                                   XI15/MM4  MP(P)
--------------------------------------------------------------------------------------------------------------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_sup2v)
                                                                 Devices:
                                                                   XI42/MM2  MP(P)
                                                                   XI42/MM4  MP(P)
--------------------------------------------------------------------------------------------------------------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_sup2v)
                                                                 Devices:
                                                                   XI40/MM2  MP(P)
                                                                   XI40/MM4  MP(P)
--------------------------------------------------------------------------------------------------------------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_smn2v)
                                                                 Devices:
                                                                   XI6/MM6  MN(N)
                                                                   XI6/MM7  MN(N)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检查电源和地 版图中是否标对

网友:
有可能要宣告 GLOB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和地我重新确认了一下..能和原理图对应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讲得更详细一点?之前画版图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也能通过LVS...这次比较奇怪...

网友:
NMOS 少 PMOS多 查一下 N_WELL 是不是
圍到 NMOS 那邊了
// LVS REPORT OPTION
改成 LVS REPORT OPTION A B C D S V
報告會詳細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错误有可能是Calibre把我其中的一个器件识别成inv或者别的了,然后没法匹配上,这个我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CDL中把电源和地 声明为全局信号

楼主:
回复 8# shack 我加上全局变量声明后错误少了一些,但是还是有连线和missing Instance之类的错误,我又检查了一遍,它提示的这些地方都没有连错...请问这个该怎么办?谢谢...
LVS如下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                                      CELL  SUMMARY**************************************************************************************************************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Mirror                        Mirror

**************************************************************************************************************                                      LVS PARAMETERS**************************************************************************************************************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DD"   LVS GROUND NAME                        "GND"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NO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YES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65536   // LVS SIGNATURE MAXIMUM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B RC RE RG   LVS REPORT OPTION                      A B C D S V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d)  l l 2   TRACE PROPERTY  mn(nd)  w w 2   TRACE PROPERTY  m(y1)  l l 2   TRACE PROPERTY  m(y1)  w w 2   TRACE PROPERTY  mn(n)  l l 2   TRACE PROPERTY  mn(n)  w w 2   TRACE PROPERTY  m(y2)  l l 2   TRACE PROPERTY  m(y2)  w w 2   TRACE PROPERTY  mp(pd)  l l 2   TRACE PROPERTY  mp(pd)  w w 2   TRACE PROPERTY  mp(p)  l l 2   TRACE PROPERTY  mp(p)  w w 2   TRACE PROPERTY  q(pnp10)  a a 0   TRACE PROPERTY  q(pnp5)  a a 0   TRACE PROPERTY  d(dp)  a a 1   TRACE PROPERTY  d(dw)  a a 1   TRACE PROPERTY  d(dn)  a a 1   TRACE PROPERTY  r(m3)  r r 0   TRACE PROPERTY  r(ni)  r r 0   TRACE PROPERTY  r(m1)  r r 0   TRACE PROPERTY  r(pi)  r r 0   TRACE PROPERTY  r(pr)  r r 0   TRACE PROPERTY  r(m2)  r r 0   TRACE PROPERTY  r(m4)  r r 0   TRACE PROPERTY  r(pl)  r r 0   TRACE PROPERTY  r(wo)  r r 0   TRACE PROPERTY  c(pc)  c c 1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MirrorSOURCE CELL NAME:         Mirror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9        11    *
Nets:              92        64    *
Instances:        114        45    *    MN (4 pins)                    97        46    *    MP (4 pins)                    16         8    *    R (2 pins)                ------    ------ Total Inst:       227        99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9         9
Nets:              34        39    *
Instances:         16        16         MN (4 pins)                    20        10    *    MP (4 pins)                     1         1         R (2 pins)                     9         9         _invv (4 pins)                    10        10         _smn2v (4 pins)                     8        13    *    _smp2v (4 pins)                ------    ------ Total Inst:        64        59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LEGEND:-------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1    Net AVDD                                                  AVDD       --------------------------                                --------------------------
       --- Incorrect Devices On This Net ---
       X84/M2(195.800,175.82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AVDD                                                   ** AVDD **         s: 20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X83/M2(195.800,154.72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AVDD                                                   ** AVDD **         s: 19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X81/M2(195.800,91.7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AVDD                                                   ** AVDD **         s: 18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X80/M2(195.800,70.6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AVDD                                                   ** AVDD **         s: 17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2/6 **                                               in2: XI5/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5/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5/MM2  MP(P)                                                                   XI5/MM4  MP(P)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0/6 **                                               in2: XI41/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41/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41/MM2  MP(P)                                                                   XI41/MM4  MP(P)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4/6 **                                               in2: XI15/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15/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15/MM2  MP(P)                                                                   XI15/MM4  MP(P)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3/6 **                                               in2: XI42/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42/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42/MM2  MP(P)                                                                   XI42/MM4  MP(P)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1/6 **                                               in2: XI40/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40/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40/MM2  MP(P)                                                                   XI40/MM4  MP(P)
       (_invv)                                                   (_invv)         out: X82/6                                                out: XI5/net14         sup1: VDD                                                 sup1: VDD         sup2: GND                                                 sup2: GND         in: 22                                                    ** net0212 **         ** AVDD **                                                in: AVDD
       Devices:          X82/M3(195.800,114.375)  MP(P)                            XI5/MM0  MP(P)          X82/M0(213.200,114.375)  MN(N)                            XI5/MM3  MN(N)

       --- Correct Devices On This Net ---
       (cell ports)                                              (cell ports)         VDD: VDD                                                  VDD: VDD         GND: GND                                                  GND: GND         AVDD: AVDD                                                AVDD: AVDD         IREF: IREF                                                IREF: IREF         IBIAS2: IBIAS2                                            IBIAS2: IBIAS2         VB2: VB2                                                  VB2: VB2         IBIAS1: IBIAS1                                            IBIAS1: IBIAS1         VB3: VB3                                                  VB3: VB3         VB1: VB1                                                  VB1: VB1
       (_smn2v)                                                  (_smn2v)         in1: AVDD                                                 in1: AVDD         in2: AVDD                                                 in2: AVDD         out1: 22                                                  out1: net0212         out2: GND                                                 out2: GND
       Devices:          X78/M0(215.275,133.200)  MN(N)                            XI6/MM6  MN(N)          X79/M0(215.275,135.900)  MN(N)                            XI6/MM7  MN(N)
       (_invv)                                                   (_invv)         in: AVDD                                                  in: AVDD         out: X80/6                                                out: XI41/net14         sup1: VDD                                                 sup1: VDD         sup2: GND                                                 sup2: GND
       Devices:          X80/M3(195.800,72.175)  MP(P)                             XI41/MM0  MP(P)          X80/M0(213.200,72.175)  MN(N)                             XI41/MM3  MN(N)
       (_invv)                                                   (_invv)         in: AVDD                                                  in: AVDD         out: X184/6                                               out: XI3/net14         sup1: VDD                                                 sup1: VDD         sup2: GND                                                 sup2: GND
       Devices:          X184/M3(31.100,124.000)  MP(P)                            XI3/MM2  MP(P)          X184/M2(11.525,124.750)  MN(N)                            XI3/MM3  MN(N)
       (_invv)                                                   (_invv)         in: AVDD                                                  in: AVDD         out: X183/6                                               out: XI0/net14         sup1: VDD                                                 sup1: VDD         sup2: GND                                                 sup2: GND
       Devices:          X183/M3(31.100,102.500)  MP(P)                            XI0/MM2  MP(P)          X183/M2(11.525,103.250)  MN(N)                            XI0/MM3  MN(N)
       (_invv)                                                   (_invv)         in: AVDD                                                  in: AVDD         out: X182/6                                               out: XI2/net14         sup1: VDD                                                 sup1: VDD         sup2: GND                                                 sup2: GND
       Devices:          X182/M3(31.100,81.000)  MP(P)                             XI2/MM2  MP(P)          X182/M2(11.525,81.750)  MN(N)                             XI2/MM3  MN(N)
       (_invv)                                                   (_invv)         in: AVDD                                                  in: AVDD         out: X84/6                                                out: XI15/net14         sup1: VDD                                                 sup1: VDD         sup2: GND                                                 sup2: GND
       Devices:          X84/M3(195.800,177.325)  MP(P)                            XI15/MM0  MP(P)          X84/M0(213.200,177.325)  MN(N)                            XI15/MM3  MN(N)
       (_invv)                                                   (_invv)         in: AVDD                                                  in: AVDD         out: X83/6                                                out: XI42/net14         sup1: VDD                                                 sup1: VDD         sup2: GND                                                 sup2: GND
       Devices:          X83/M3(195.800,156.225)  MP(P)                            XI42/MM0  MP(P)          X83/M0(213.200,156.225)  MN(N)                            XI42/MM3  MN(N)
       (_invv)                                                   (_invv)         in: AVDD                                                  in: AVDD         out: X81/6                                                out: XI40/net14         sup1: VDD                                                 sup1: VDD         sup2: GND                                                 sup2: GND
       Devices:          X81/M3(195.800,93.275)  MP(P)                             XI40/MM0  MP(P)          X81/M0(213.200,93.275)  MN(N)                             XI40/MM3  MN(N)
       (_invv)                                                   (_invv)         in: AVDD                                                  in: AVDD         out: X185/6                                               out: XI1/net14         sup1: VDD                                                 sup1: VDD         sup2: GND                                                 sup2: GND
       Devices:          X185/M3(31.100,145.500)  MP(P)                            XI1/MM2  MP(P)          X185/M2(11.525,146.250)  MN(N)                            XI1/MM3  MN(N)
       X185/M1(11.525,144.750)  MN(N)                            XI1/MM0  MN(N)         g: AVDD                                                   g: AVDD         s: 7                                                      d: net0412         d: GND                                                    s: GND         b: GND                                                    b: GND
       X184/M1(11.525,123.250)  MN(N)                            XI3/MM0  MN(N)         g: AVDD                                                   g: AVDD         s: 6                                                      d: net0384         d: GND                                                    s: GND         b: GND                                                    b: GND
       X183/M1(11.525,101.750)  MN(N)                            XI0/MM0  MN(N)         g: AVDD                                                   g: AVDD         s: 5                                                      d: net0400         d: GND                                                    s: GND         b: GND                                                    b: GND
       X182/M1(11.525,80.250)  MN(N)                             XI2/MM0  MN(N)         g: AVDD                                                   g: AVDD         s: 4                                                      d: net0416         d: GND                                                    s: GND         b: GND                                                    b: GND
       X92/R0(163.275,51.500)  R(WO)                             RR130  R(WO)         pos: GND                                                  neg: GND         neg: AVDD                                                 pos: AVDD
       M58(196.050,133.200)  MP(P)                               XI6/MM5  MP(P)         g: AVDD                                                   g: AVDD         s: VDD                                                    s: VDD         d: 22                                                     d: net0212         b: VDD                                                    b: VDD

--------------------------------------------------------------------------------------------------------------
  2    Net 22                                                    net0212       --------------------------                                --------------------------
       --- Incorrect Devices On This Net ---
       (_invv)                                                   (_invv)         out: X82/6                                                out: XI5/net14         sup1: VDD                                                 sup1: VDD         sup2: GND                                                 sup2: GND         in: 22                                                    ** net0212 **         ** AVDD **                                                in: AVDD
       Devices:          X82/M3(195.800,114.375)  MP(P)                            XI5/MM0  MP(P)          X82/M0(213.200,114.375)  MN(N)                            XI5/MM3  MN(N)
       X82/M2(195.800,112.8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22                                                     ** net0212 **         s: 21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 Correct Devices On This Net ---
       (_smn2v)                                                  (_smn2v)         in1: AVDD                                                 in1: AVDD         in2: AVDD                                                 in2: AVDD         out1: 22                                                  out1: net0212         out2: GND                                                 out2: GND
       Devices:          X78/M0(215.275,133.200)  MN(N)                            XI6/MM6  MN(N)          X79/M0(215.275,135.900)  MN(N)                            XI6/MM7  MN(N)
       M58(196.050,133.200)  MP(P)                               XI6/MM5  MP(P)         g: AVDD                                                   g: AVDD         s: VDD                                                    s: VDD         d: 22                                                     d: net0212         b: VDD                                                    b: VDD

--------------------------------------------------------------------------------------------------------------
  3    Net 17                                                    ** no similar net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17 ---
       (_smp2v)                                                  (_smp2v)         in2: 8                                                    in2: net0360         out1: IBIAS2                                              out1: IBIAS2         out2: VDD                                                 out2: VDD         in1: 17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in1: net118
       Devices:          X127/M0(126.800,149.100)  MP(P)                           MM33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32  MP(P)          X111/M0(126.800,152.05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0/M2(195.800,70.6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AVDD                                                   ** AVDD **         s: 17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X80/M1(195.800,69.1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X80/6                                                  ** XI41/net14 **         s: 15                                                     ** net17 **         d: 17                                                     ** no similar net **         b: VDD                                                    ** VDD **

--------------------------------------------------------------------------------------------------------------
  4    Net 18                                                    ** no similar net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18 ---
       (_smp2v)                                                  (_smp2v)         in2: 8                                                    in1: net0360         out1: IBIAS2                                              out1: IBIAS2         out2: VDD                                                 out2: VDD         in1: 18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in2: net146
       Devices:          X129/M0(150.800,167.900)  MP(P)                           MM3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31  MP(P)          X112/M0(150.800,164.95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1/M2(195.800,91.7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AVDD                                                   ** AVDD **         s: 18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X81/M1(195.800,90.2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X81/6                                                  ** XI40/net14 **         s: 15                                                     ** net17 **         d: 18                                                     ** no similar net **         b: VDD                                                    ** VDD **

--------------------------------------------------------------------------------------------------------------
  5    Net 21                                                    ** no similar net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21 ---
       (_smp2v)                                                  (_smp2v)         in2: 8                                                    in2: net0360         out1: IBIAS2                                              out1: IBIAS2         out2: VDD                                                 out2: VDD         in1: 21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in1: net114
       Devices:          X117/M0(126.800,112.100)  MP(P)                           MM37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36  MP(P)          X109/M0(126.800,115.05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2/M2(195.800,112.8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22                                                     ** net0212 **         s: 21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X82/M1(195.800,111.3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X82/6                                                  ** XI5/net14 **         s: 15                                                     ** net17 **         d: 21                                                     ** no similar net **         b: VDD                                                    ** VDD **

--------------------------------------------------------------------------------------------------------------
  6    Net 19                                                    ** no similar net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19 ---
       (_smp2v)                                                  (_smp2v)         in2: 8                                                    in2: net0360         out1: IBIAS2                                              out1: IBIAS2         out2: VDD                                                 out2: VDD         in1: 19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in1: net150
       Devices:          X120/M0(126.800,168.900)  MP(P)                           MM38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39  MP(P)          X113/M0(126.800,171.85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3/M2(195.800,154.72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AVDD                                                   ** AVDD **         s: 19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X83/M1(195.800,153.22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X83/6                                                  ** XI42/net14 **         s: 15                                                     ** net17 **         d: 19                                                     ** no similar net **         b: VDD                                                    ** VDD **

--------------------------------------------------------------------------------------------------------------
  7    Net 20                                                    ** no similar net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20 ---
       (_smp2v)                                                  (_smp2v)         in1: 8                                                    in2: net0360         out1: IBIAS2                                              out1: IBIAS2         out2: VDD                                                 out2: VDD         in2: 20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in1: net94
       Devices:          X95/M0(150.800,177.800)  MP(P)                            MM34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35  MP(P)          X104/M0(150.800,174.85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84/M2(195.800,175.82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AVDD                                                   ** AVDD **         s: 20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X84/M1(195.800,174.32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X84/6                                                  ** XI15/net14 **         s: 15                                                     ** net17 **         d: 20                                                     ** no similar net **         b: VDD                                                    ** VDD **

--------------------------------------------------------------------------------------------------------------
  8    ** no similar net **                                      XI5/A
           --- Devices on source net XI5/A ---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2/6 **                                               in2: XI5/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5/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5/MM2  MP(P)                                                                   XI5/MM4  MP(P)

--------------------------------------------------------------------------------------------------------------
  9    ** no similar net **                                      XI41/A
           --- Devices on source net XI41/A ---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0/6 **                                               in2: XI41/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41/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41/MM2  MP(P)                                                                   XI41/MM4  MP(P)

--------------------------------------------------------------------------------------------------------------
10    ** no similar net **                                      XI15/A
           --- Devices on source net XI15/A ---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4/6 **                                               in2: XI15/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15/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15/MM2  MP(P)                                                                   XI15/MM4  MP(P)

--------------------------------------------------------------------------------------------------------------
11    ** no similar net **                                      XI42/A
           --- Devices on source net XI42/A ---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3/6 **                                               in2: XI42/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42/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42/MM2  MP(P)                                                                   XI42/MM4  MP(P)

--------------------------------------------------------------------------------------------------------------
12    ** no similar net **                                      XI40/A
           --- Devices on source net XI40/A ---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1/6 **                                               in2: XI40/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40/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40/MM2  MP(P)                                                                   XI40/MM4  MP(P)

--------------------------------------------------------------------------------------------------------------
13    ** no similar net **                                      net94
           --- Devices on source net net94 ---
       (_smp2v)                                                  (_smp2v)         in1: 8                                                    in2: net0360         out1: IBIAS2                                              out1: IBIAS2         out2: VDD                                                 out2: VDD         in2: 20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in1: net94
       Devices:          X95/M0(150.800,177.800)  MP(P)                            MM34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35  MP(P)          X104/M0(150.800,174.85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
14    ** no similar net **                                      net114
           --- Devices on source net net114 ---
       (_smp2v)                                                  (_smp2v)         in2: 8                                                    in2: net0360         out1: IBIAS2                                              out1: IBIAS2         out2: VDD                                                 out2: VDD         in1: 21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in1: net114
       Devices:          X117/M0(126.800,112.100)  MP(P)                           MM37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36  MP(P)          X109/M0(126.800,115.05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
15    ** no similar net **                                      net118
           --- Devices on source net net118 ---
       (_smp2v)                                                  (_smp2v)         in2: 8                                                    in2: net0360         out1: IBIAS2                                              out1: IBIAS2         out2: VDD                                                 out2: VDD         in1: 17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in1: net118
       Devices:          X127/M0(126.800,149.100)  MP(P)                           MM33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32  MP(P)          X111/M0(126.800,152.05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
16    ** no similar net **                                      net146
           --- Devices on source net net146 ---
       (_smp2v)                                                  (_smp2v)         in2: 8                                                    in1: net0360         out1: IBIAS2                                              out1: IBIAS2         out2: VDD                                                 out2: VDD         in1: 18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in2: net146
       Devices:          X129/M0(150.800,167.900)  MP(P)                           MM3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31  MP(P)          X112/M0(150.800,164.95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
17    ** no similar net **                                      net150
           --- Devices on source net net150 ---
       (_smp2v)                                                  (_smp2v)         in2: 8                                                    in2: net0360         out1: IBIAS2                                              out1: IBIAS2         out2: VDD                                                 out2: VDD         in1: 19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in1: net150
       Devices:          X120/M0(126.800,168.900)  MP(P)                           MM38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39  MP(P)          X113/M0(126.800,171.85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18    X80/M1(195.800,69.1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X80/6                                                  ** XI41/net14 **         s: 15                                                     ** net17 **         d: 17                                                     ** no similar net **         b: VDD                                                    ** VDD **
--------------------------------------------------------------------------------------------------------------
19    X80/M2(195.800,70.6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AVDD                                                   ** AVDD **         s: 17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
20    X81/M1(195.800,90.2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X81/6                                                  ** XI40/net14 **         s: 15                                                     ** net17 **         d: 18                                                     ** no similar net **         b: VDD                                                    ** VDD **
--------------------------------------------------------------------------------------------------------------
21    X81/M2(195.800,91.7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AVDD                                                   ** AVDD **         s: 18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
22    X82/M1(195.800,111.3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X82/6                                                  ** XI5/net14 **         s: 15                                                     ** net17 **         d: 21                                                     ** no similar net **         b: VDD                                                    ** VDD **
--------------------------------------------------------------------------------------------------------------
23    X82/M2(195.800,112.87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22                                                     ** net0212 **         s: 21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
24    X83/M1(195.800,153.22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X83/6                                                  ** XI42/net14 **         s: 15                                                     ** net17 **         d: 19                                                     ** no similar net **         b: VDD                                                    ** VDD **
--------------------------------------------------------------------------------------------------------------
25    X83/M2(195.800,154.72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AVDD                                                   ** AVDD **         s: 19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
26    X84/M1(195.800,174.32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X84/6                                                  ** XI15/net14 **         s: 15                                                     ** net17 **         d: 20                                                     ** no similar net **         b: VDD                                                    ** VDD **
--------------------------------------------------------------------------------------------------------------
27    X84/M2(195.800,175.82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g: AVDD                                                   ** AVDD **         s: 20                                                     ** no similar net **         d: VDD                                                    ** VDD **         b: VDD                                                    ** VDD **
--------------------------------------------------------------------------------------------------------------
28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1/6 **                                               in2: XI40/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40/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40/MM2  MP(P)                                                                   XI40/MM4  MP(P)
--------------------------------------------------------------------------------------------------------------
29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3/6 **                                               in2: XI42/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42/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42/MM2  MP(P)                                                                   XI42/MM4  MP(P)
--------------------------------------------------------------------------------------------------------------
30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4/6 **                                               in2: XI15/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15/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15/MM2  MP(P)                                                                   XI15/MM4  MP(P)
--------------------------------------------------------------------------------------------------------------
31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0/6 **                                               in2: XI41/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41/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41/MM2  MP(P)                                                                   XI41/MM4  MP(P)
--------------------------------------------------------------------------------------------------------------
32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p2v)         ** AVDD **                                                in1: AVDD         ** X82/6 **                                               in2: XI5/net14         ** no similar net **                                      out1: XI5/A         ** VDD **                                                 out2: VDD
                                                                 Devices:                                                                    XI5/MM2  MP(P)                                                                   XI5/MM4  MP(P)

**************************************************************************************************************                                      PROPERTY ERRORS
DISC#  LAYOUT                                                    SOURCE                      ERROR**************************************************************************************************************
33    X120/M0(126.800,168.900)  MP(P)                           MM38  MP(P)       w: 24 u                                                   w: 144 u                    83.3%
34    X129/M0(150.800,167.900)  MP(P)                           MM30  MP(P)       w: 48 u                                                   w: 96 u                       50%
35    X127/M0(126.800,149.100)  MP(P)                           MM33  MP(P)       w: 96 u                                                   w: 24 u                      300%
36    X117/M0(126.800,112.100)  MP(P)                           MM37  MP(P)       w: 144 u                                                  w: 48 u                      200%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9          9            0            0
   Nets:               29         29            5           10
   Instances:          16         16            0            0    MN(N)                       10         10           10            0    MP(P)                        1          1            0            0    R(WO)                        9          9            0            0    _invv                       10         10            0            0    _smn2v                        8          8            0            5    _smp2v                  -------    -------    ---------    ---------   Total Inst:         54         54           10            5

o Statistics:
   2 passthrough source nets were deleted.
   156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35.  3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57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64 mos transistors and 3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2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1 mos transistor was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16 series/parallel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8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8 parallel source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1 net was matched arbitrarily.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GND AVDD IREF IBIAS2 VB2 IBIAS1 VB3 VB1

o Ambiguity Resolution Points:
      (Each one of the following objects belongs to a group of indistinguishable objects.       The listed objects were matched arbitrarily by the Ambiguity Resolution feature of LVS.       Arbitrary matching may be prevented by assigning names to these objects or to adjacent nets).
       Layout                                                    Source       ------                                                    ------
                                     Nets                                     ----
       6                                                         net0384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_invv)                                                   (_invv)         out: X82/6                                                out: XI5/net14         sup1: VDD                                                 sup1: VDD         sup2: GND                                                 sup2: GND         in: 22                                                    ** net0212 **         ** AVDD **                                                in: AVDD
       Devices:          X82/M3(195.800,114.375)  MP(P)                            XI5/MM0  MP(P)          X82/M0(213.200,114.375)  MN(N)                            XI5/MM3  MN(N)

网友:
把GDS和CDL rul发给我,我给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我要如何发给你呢?

网友:
看來還有 AVDD 和 VDD 電源的問題
如果P MOS ( S ) 接 AVDD 那 (B) 接 VDD
你的網表 可能要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答复,我修改了一下还是不行...最后把版图重画了一遍就过LVS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还是不清楚....

网友:
在LVS的option中选择看看吧。

网友:
AVDD是电源吗?你没定义为电源啊。另外跑一下FLATEN的试试

网友:
grobal的问题。定义一下power和ground

网友:
重画了一遍就过LVS了,那就说明版图还是有问题。。。

网友(2012-05-16):
应该是net错误,换个方式(flatten)跑也许会报出net error

网友:
同样遇到问题,求解!

网友:
我也觉得是版图问题,只是错误的报出方式不同而已,我以前就遇到过,是我不小心把两个不同连接的diff连错了,结果找的我想死的心都有了~~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cdl错了~~

网友(2015-07-04):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标对是什么意思???我的电源地有问题,高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搞好啊

网友:
怎么定义全局变量啊?

网友:
[i=s] 本帖最后由 shack 于 2015-7-7 11:45 编辑

回复 网友C:
帖子中,显示电路部分全局信号没有被识别,需要再CLD中,*.GLOBAL后标准电源信号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添加的电源信号必须跟电路中的全局信号一致,例:vdd! ,如果标注vdd!:P在calibre中是不识别的。
*.GLOBAL vdd!:P vdd!

网友:
可以在,LVS OPTION 设置下,在supply选项中 ,分别把power ,gnd 的信号名字都写上去。

网友(2019-05-01):
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出错的原因比较简单…就是线接到地上了…

网友(2021-08-25):
想问一下_invv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2-09-30):
很有可能是中间层的通孔没打上。

网友D(2023-03-01):
今天遇到这个了,lvs option 里面设置下gate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遇到这个了,lvs option 里面设置下gate解决了

您好,请问是怎么设置的gate,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我也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