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610 复制库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cadence610软件,复制库到一个新的库里面,我选了options选项,更新整个库的实例,复制完成后,调用单元仍然为原先库里面的
试过多次,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update inst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update instances 已经选择了,但仍不能更新,
   复制库的过程cadence5141里面试过,没有问题

   不知道是否是610里面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bug,换个新版本试试看

网友(2012-08-1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时可以,多数时候不update,可能是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