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 synthetic_library 是不是必须的

楼主(2012-04-06):
才开始学综合,请教一下synthetic_library是不是必须要设置的一个库啊?我看了一些脚本有些设置了这个库,有些又没有?

网友:
target_library 是必须的,就是你要综合映射的目标库,一半结尾为。db,link_library也是必需的,你需要把所有的都加上还有*表示内存,剩下都可有可无,synthetic_library的sdb的库是你要看图是映射的模型库,你要是不看,可以不加。

网友:
synthetic_library is for designware Buliding blocks

网友:
3 楼正解

网友(2019-10-10):
意思这个可以不加也不影响吗?

网友:
需要吃库文件,因为DC会分析timing

网友:
synthetic library又称designware library,是S司提供用于生成GETCH网表和top level optimization阶段的库。它包括一个basic库和一个fundation库。DC一般都会自带basic库,fundation需要额外的license。DC在run的时候会自动加载dw lib,所以脚本不加也没什么问题。by the way,可以关注公众号“数字IC自修室”,并加入同名微信群,在里面提问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