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的block RAM与distribute RAM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06):
最近在做FPGA(xilinx v6),要用到里面的RAM,请问:
1. 在什么情况下用block RAM,什么情况下用distribute RAM?
2. 如果我直接写verilog,让综合器自动综合出RAM,该怎么限定综合器(ISE13.2)让它综合出相应的block RAM 以及distribute RAM?
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1)
你要大块的数据存储.比如几十KB,几百KB的.当然是block ram
如果非常零碎的小块RAM,用distribution ram
dist ram要占用LUT/逻辑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