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design_compiler里面能不能进行vhdl和verilog转换

楼主(2012-04-06):
请问如题,我的程序一半是vhdl一半是verilog,在read时报错!求助!

网友:
DC可以同时综合VHDL与verilog。
之前一个项目就有用过

网友:
沒有提供工具可以直接將VHDL轉為VERILOG!!
但DC可以同時讀VHDL和VERILOG的!!

网友:
我还没在同一项目中用到过VHDL verilog,但我觉得这两部分分开读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还没试过一半一半的程序,有机会试一次,不过加上头文件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读取design时麻烦点,分两次读不就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用 analyze / elaborate 命令组合,不要用read命令

网友:
可以用verilog做顶层文件编写

网友(2012-05-16):
高手啊,两样都会,膜拜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