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HSPICE仿真与Cadence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各位大侠好,本人打算用HSPICE仿真一个纯双极工艺下的电路,这个电路是在Cadence里面整理好的,所有器件都是调用analogLib库里面的标准器件,但是在导出CDL网表时,所有的NPN和PNP管的参数都无法导出,只有电阻和电容有参数,试了很久都没办法搞定,希望大家给点帮助,谢谢!!!

网友:
   CDL和hspice网表格式不一样,PDK中必须有hspice cdf参数支持,至于bipolar无法导出CDL问题请直接看CDF参数中是如何设置的,也可以手动修改的。

网友:
CIW windows 下用CDF 去看看

CDL 一般不是轉 LVS netlist ?
和 hspiceD  不同

cadence symbol 有不同view , spectre /spiceD  ...
轉出來就會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试试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弄,谢谢

网友(2012-05-09):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容易搞混。

网友(2014-03-21):
你看看你的其他库里的NPN有没有CDL的view,拷一个CDL view到analog库里的NPN就行了

网友(2014-04-23):
器件要有模型的。analogLib库里的有源器件都没有模型的,只有电容 电阻 电感,无源器件有个值就可以仿。你需要编辑CDF,让有源器件加入模型,可以提取宽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