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ad 问题

楼主(2012-04-06):
给网表添加了 io pad 后 重新做DC , 怎么 输入端有那么大的电容了 ?  带来了trans 的增加,该怎么解决。 根据io cell 的文档,不会有那么大的电容啊。

cap 怎么会有6.73 ?

io  doc 文档定义的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应该怀疑那个出现在port端(pctrl_pad[1])的大tran76.18。看看是不是SDC的set_driving_cell里driving pin没设对,cap太小,驱动不了pad的输入pin,所以导致了大tran。
    至于6.73,如果上面的假设成立,那就是pad PINN的输入pin的cap本身就是这么大,在.lib里能查到的,用命令load_of也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