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pice软件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各位好:
      在论坛里下载了Hspice2009的破解版(windows系统下),运行Hspice的界面非常简单,就File 和 Help 两个选项,file下就simulate  Pause 选项。  跟Hspice教材完全不一样。 这么复杂的一个仿真软件不可能这么简单,请问大侠:是我安装有问题吗? 谁能发个windows环境下的hispice给我啊?带lisence的。 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hspice 一般是有 UI  call hspice.exe hspice_mt.exe ...
avwaes.exe

如果直接跑 hspice.exe 就是 FILE OPEN 後直接RUN

應該要GUI 那個 hspice_ui

還有一類是免安裝版本用 thinInstall 封起說不定你抓到免安裝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用的是免安装版,在里面找到了HspiceUI,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有沒 hspice 2011 免安装版 ??

网友:
我的是这样的
之前貌似在这个网站下载过,不过后来好像不能运行

网友(2012-12-10):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界面,是hspice2008.09,对吧!!!能告诉我如何新建一个文件吗?用txt编写吗?后缀是.sp吗?怎么打开?谢谢!!

网友:
是你打开的有错误吧

网友:
hspui啟動時需引用使用者定義檔案名稱是"hspui.cfg",存放於安裝目錄下.

网友:
还没安装,不知道啥样?

网友(2015-09-14):
找不到能安装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