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和pt分析时clock uncertainty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06):
综合阶段 clock uncertainty一般是时钟的百分之多少?
布局布线后 做静态时序分析 clock uncertainty又应该设多少呢?这里设置的 uncertainty应该要比综合阶段小吧。
希望大家能够介绍下一般经验取值,谢谢!

网友:
我20ns的取5%和1%。 这个最好有实际要求来设定。

网友:
同问求大侠们不吝赐教哈!

网友:
周期10% ,其实也就几百ps的样子, 看具体要求,设计要求

网友:
我们这一般都是周期的百分之3到5。

网友(2012-06-18):
回复 网友A:

    如果这个设计的clk是100ns,那还是按照这个百分比来么?
还有如果有分频时钟,分个32/64分频,那么上述的这个方法,做出来的uncertainty,在dc的min delay,汇报很多错误吧

网友:
可以查看时钟源的时钟抖动范围,也可以根据经验值来计算,楼上的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