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开始跑后仿,有些问题不太明白,望前辈们指教!谢谢!

楼主(2012-04-06):
提取完了寄生参数,看到那么多寄生电阻和电容,有点晕头 这些几声电阻和电容的连接节点也不是很明白,比如下面的两个寄生电容,一个是0到c_39_p,还有一个是0到c_19_n;我的理解是0是指地,然后39和19指寄生电容的编号,p和n指寄生电容的正负极板,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多电阻电容连在一起,都不知道其中的一些寄生参数,具体在版图中的什么位置。该怎么修改版图。请高手赐教啊!感激不尽!

网友:
可以试试把寄生参数反标到LAYOUT布局上而不是SCHEMATIC布局上。不过那样也很混乱。
你还是设置个电容抽取下限值吧,a级的电容你也来搞,可不头疼么

网友:
这是calibre vi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也是哦,先把小电容过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一下,一般将提取电容的下限设置成多大量级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用的1f

网友:
过滤电容前后做两次post-layout sim. 对比结果吧. 下限值得看你电具体路设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习中。

网友:
学到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