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ot下安装的软件,用别的账户怎么使用?

楼主(2012-04-06):
root下安装的软件,用其他账户登录使用不了,应该怎么调试,请求高人指点~~~

网友:
root 下裝 好TOOL   權限要開吧
該不會你沒開

還有 CSHRC  有沒設好PATH  license path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权限是用chmod命令开吧?这个已经改好了~您能解释一下license path怎么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你是用的CSH还是BSH,编辑~目录下的.cashrc或者.bashrc文件,具体看一下其他板块的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非常感谢,我先自己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再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