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逻辑内部对input进行驱动有什么危害

楼主(2012-04-06):
不太理解 逻辑内部对input进行驱动 是什么概念,有什么危害?

网友:
不是會打架嗎?

网友:
造成电平冲突

网友:
硬件描述语言 描述实际电路工作。实际数字电路 不会发生驱动input

楼主:
那么可以在模块内部增强input的驱动能力么?

网友:
在input后加buf就能增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