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lib中怎么读7X3X3的table

楼主(2012-04-06):
rise_power(energy_template_7x3x3) {
        index_1 ("0.03, 0.1, 0.4, 0.9, 1.5, 2.2, 3");
        index_2 ("0.00035, 0.084, 0.3115");
        index_3 ("0.00035, 0.084, 0.3115");
        values ( \
          "0.056833, 0.057871, 0.057871", "0.057451, 0.056315, 0.058633", "0.050466, 0.049245, 0.049153", \
          "0.056230, 0.057828, 0.057863", "0.056694, 0.056069, 0.058454", "0.049675, 0.048976, 0.048879", \
          "0.056433, 0.058547, 0.058542", "0.057698, 0.056758, 0.057546", "0.050704, 0.047925, 0.047855", \
          "0.057420, 0.058755, 0.058859", "0.057835, 0.056277, 0.058699", "0.050853, 0.049228, 0.049123", \
          "0.060832, 0.060442, 0.060536", "0.058307, 0.057677, 0.060075", "0.051161, 0.050666, 0.050533", \
          "0.060769, 0.060456, 0.060512", "0.059807, 0.057493, 0.059880", "0.053020, 0.051327, 0.051208", \
          "0.061475, 0.060271, 0.060218", "0.059818, 0.058623, 0.061022", "0.053548, 0.050265, 0.051590");
      }
怎么读?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
values里面7行 对应index1 7个值 ;也就是0.03对应第一行
每一行中又有3行3列 ;那就是index2 对应 values 每行中的3组数据;index2中的第一 个值对应 这3组数据中的第一组

这个第一组数据就是index3 中的3个值对应的数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经常碰到index>2的library吗?

网友:
遇见的大多是index=2的
>2的没有遇见过 ,上面回复只是我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