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做corner 仿真时遇到的问题,希望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2-04-06):
小弟在做corner仿真是在CIW窗口出现:you must openResults ()on a valid psf directory before using this command 这是怎么回事呢?希望高手能帮小弟解决一下,非常感谢!!!!1

网友(2012-06-07):
这种情况我猜测是你的结果输出可能设置不对,建议可以这样试下,在原来的ADE窗口中,选择输出,然后plot outputs,这样应该可以输出结果

网友:
我也出现楼主的问题,按楼上的方法也不可以。而且电路只有管子和电阻的时候可以,但是有电阻和电容的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求教啊!!!!

网友(2021-08-14):
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