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个原理图 ,这个DC TO DC IC能够工作吗?

楼主(2012-04-06):
帮忙看个原理图 ,这个DC TO DC IC能够工作吗?

图中的 绿色的点  芯片电源是不是接错了?  应该接在紫色线上。

这种能够工作吗?那个R129 取值为4.7K 是否太大了? 压根 就不能提供电流的

我觉得100欧姆比较好

事实上 我做出了产品 验证这个电源居然是可以工作的。

我问IC的技术支持 他们说 你按照推荐的做。不给与解释。

有没有高手给与介绍一下。  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那是IC供电电源,大多IC芯片工作电流小于1mA,所以这样设计也是有可能工作的。

楼主:
我感觉 使用这个电阻 4.7K 5V 肯定不能 工作在1MA的电流下。如果需要1MA则VDD 是0V电压 这个IC肯定不能工作。我觉得他的电流是0.1mA 差不多。 0.1mA 我觉得提供3A的电流   不太可行。

网友:
输入电压是什么范围?

楼主:
3V-4.5V

网友:
芯片的工作电流与输出电流无关。芯片只是控制作用,有的芯片工作在uA级确控制输出上百安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兄  这个是集成 功率mos的 。不是一个单纯的控制芯片。工作电流太小了。确实不可理解的

网友:
挺搞的,除了驱动的瞬态电流。你功率管的mos是从VDD汲取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我个人怀疑 那个芯片的的电源还有 一个通路给内部供电。这个只是用来产生稳定度高的小电流的基准之类。

我觉得我直觉是对的

网友:
VDD是给IC供电的,Powermos输出是从SW抽的电流

网友(2012-05-08):
Need to check data sheet.

网友:
好像讨论起来没有什么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端供电的BOOST

网友:
楼主的考虑是有道理的,这个电阻值是有点大,一般这样的芯片提供3A电流的话,它的工作电流应该>1mA的。

网友:
应该取小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1, 接在二极管后是对的,因为启动后这点电压(即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要高。
2,R129用4.7k可能工作,但效率会比10~100ohm要低。IC的静态电流应当可以远远小于1毫安。MOS驱动电流需要更大,但这是脉冲电流,只是在开通时会大些,而这时电容供电。所以VDD电压不能简单地用欧姆定律来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IC动态工作的消耗的电流大于1MA,这是肯定的。

这个电流是从SW抽取的,而这里的电流是基准之类使用,所以电流小。

我换了个6.8K的也能工作,输出大电流。只是测了一下电流和电压。其他的没有测试。

网友(2012-06-21):
為什麼不直接量R129的跨壓就可以知道IC吃多少電流了, 只要電壓在IC的工作區間, 基本上動作就應該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 。好建议

我测试了5V。没有什么压降

网友:
个人觉得,芯片消耗的电流,与输出的电流的大小,没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只是,电感中的电流!所以芯片消耗较低的功耗,也是有可能的!望大家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时候改变了反馈电阻值    输出5V给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