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II2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看了一段代码assign sda = sda_link ? sda_r:1'bz;解释是输入的时候将sda置成高阻态,为什么要置成高阻态?

网友:
因为数据线是三态的,当你要发送数据时,就控制该总线的信号;当你要读取数据的时候,就需要置他为高阻态,从而读取数据

网友:
不置高阻态,内部外部同时输出,就电平冲突了,如果一高一低,就可能烧掉IO/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