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 CADENCE IC 仿真

楼主(2012-04-06):
对于一个运算放大器 在Cadence中 怎样电路仿真,怎么设置仿真条件和选择何种仿真?我只知道要做DC 仿真,其他类型的望各位指教

网友:
我知道还要交流分析,看频谱图啊,噪声分析,还要转换率吧!

网友:
ac还有sp等等 好像还有tran

网友(2012-05-07):
看你要干什么了,可以找本教程看看

网友(2013-09-13):
这个,,,,,,运放该做的都可以做吧

网友(2013-11-08):
你也可以运行 s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