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TF卡

楼主(2012-04-06):
求一份详细的关于TF卡的SPI模式操作的资料。或者谁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是STM32F107VCT6,没有SDIO的,所以想用SPI驱动TF卡,从网上下载了源码,移植成了自己的,但在移植FATFS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不能创建文件(也不是完全不能),后来发现是多块写入函数出了问题(单块读,写,多块读都没有问题)。但到现在都还没解决。。。
现象是在连续调用多块写函数时(短时间连续调用,如果在两次写块之间加入延时,则会成功,但貌似正常情况下是不用延时的),第一次可以正常写入,但后面的数据不能写入,调试发现是写数据后没有收到TF卡的回应。请高手帮忙。
以下是源码:
//写入SD卡的N个block
//输入:u32 sector 扇区地址(sector值,非物理地址)
//     u8 *buffer 数据存储地址(大小至少512byte)
//     u8 count 写入的block数目
//返回值:0: 成功
//       other:失败
u8 SD_WriteMultiBlock(u32 sector, const u8 *data, u8 count)
{
u8 r1;
u16 i;
u16 retry;
sector<<=9;
r1 |= SD_CMD(CMD55,0x00,0x95,0);
r1 |= SD_CMD(ACMD23,count,0x00,0);
r1 = SD_CMD(CMD25, sector, 0x00,0);//发多块写入指令
if(r1 != 0x00)
        return 1;  //应答不正确,直接返回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片选,开始准备数据传输
SPI_RW(0xff);//先放3个空数据,等待SD卡准备好
SPI_RW(0xff);
SPI_RW(0xff);
//--------下面是N个sector写入的循环部分
do
        {
    //放起始令牌0xFC 表明是多块写入
    SPI_RW(0xFC);
    //放一个sector的数据
    for(i=0;i<512;i++)
            {
        SPI_RW(*data++);
            }
    //发2个Byte的dummy CRC
    SPI_RW(0xff);
    SPI_RW(0xff);

    //等待SD卡应答
    r1 = SPI_RW(0xff);
    if((r1&0x1F)!=0x05)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如果应答为报错,则带错误代码直接退出
        return r1;
            }
retry=0;
    //等待SD卡写入完成
        if(SD_WaitDataReady()==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等待SD卡写入完成超时,直接退出报错
            return 1;
                }
        }while(--count);//本sector数据传输完成
//发结束传输令牌0xFD
r1 = SPI_RW(0xFD);
if(r1==0x00)
        {
    count =  0xfe;
        }
if(SD_WaitDataReady()) //等待准备好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return 1;
        }
//写入完成,片选置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SPI_RW(0xff);
/×下面是延时,貌似正常情况下不用,或者不用这么长时间×/
retry=2000;//1250
while(retry--)
   SPI_RW(0xFF);//SPI读写函数
return count;   //返回count值,如果写完则count=0,否则count=1
}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在卡写入数据之后的忙状态应该判断是不是不为0xFF,而不是判断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