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UPV5 LX110T 配置问题

楼主(2012-04-06):
近日,买了一块XUPV5 LX110T,上电后,发现板子自动加载程序。
我把CPLD和PROM都擦掉了,然后对V5进行编程,显示program success,可是程序并没有写进FPGA,也没有相应的结果出现,这是为什么呢?求大虾指点啊~~~~(之后把CPLD的原始jed文件又烧进去了,这时再对FPGA烧程序就成功了)
另外对PROM烧程序时,也是显示program success,可是还是没有相应的结果,这是什么问题呢。。。。
求大虾们指点。

网友:
板子上有一个开关是用来选择配置方式的,默认是从SD卡进行配置,需要手动改成PROM配置,仔细看看用户手册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已经能成功写进PROM了

但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把CPLD擦了之后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了,写程序也进不去了,还是显示program success???

网友:
你要研究一下用户手册,CPLD的功能是什么。另外FPGA的下载是否成功应该只和FPGA本身及其供电有关系,而不会受外围设备(包括CPLD)的影响。所以可以program success是正常的。但是由于一些由CPLD控制的FPGA的时钟或者复位等一些控制信号因为你擦写了CPLD而消失,所以FPGA内的程序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2013-03-28):
The Digilent XC5VLX110T board is shipped with some default programs in all the configuration memeries. You can select the configuration type by adjusting the configuration mode DIP switches (at the top left position of the board below the ps/2 connectors - 8bit). The details of configuration is as below.
0xxx0000  - FPGA configures from Platform Flash ROM
00000100  - FPGA configures from SPI
0xx01x00  - FPGA configures from BPI (Up or Down)
xxx10101  - FPGA configures from CF card (ACE)
The SPI flash is factory programmed to display "program success" in the lcd if we have selected the spi mode. You can erase the SPI and load your own program. For the legacy JTAG mode, you have to make the configuration DIP Switches to "00010100" and then you won't get the program successful message. Hope you ge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