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D功率管Rdson的确定

楼主(2012-04-06):
小弟最近参与一Class D项目,初次接触,根据相应指标(效率,输出功率,静态电流,BTL桥接负载等)和公式:效率=输出功率/(静态功耗+输出功率+Irms*Irms*Rdson)*100%,计算出了PMOS和NMOS功率管的总Rdson,但是不太清楚PMOS和NMOS的Rdson怎么分配以及尺寸的确定。请各位高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同问,望高手给予指导~~~

网友:
产品已经进入价格战了!

网友:
怎么样省面积就怎么画了!!!

网友:
PMOS/NMOS的Rdson要做成相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上下的对称性比较好,输出波形幅值功率也能最大化.

网友:
回复  speed5
这样上下的对称性比较好,输出波形幅值功率也能最大化.
引用 网友B:

   ”上下对称性比较好“这点我可以理解,但是”输出波形值功率也能最大化“,这点有点不明白,如果保证P管N管的总的阻值不变,不管P管和N管怎么分配,负载上的压降应该不会变啊,功率是如何改变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我的P和N的总Rdson就是由功率算的,所以同8#不理解后一句解释~~

网友(2013-01-28):
RDSON 怎么测试呢?

网友(2016-05-30):
楼主,您好,做class-d三个月,能用的模型还没搞出来想向您请教一下可以吗?qq986217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