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IPI_8.2有兄弟搞定了么? 效果如何?

楼主(2012-04-06):
HyperLynx$IPI_8.2有兄弟搞定了么? 效果如何?

网友:
木有啊,只有安装文件

网友:
The previous crack doesn't work for Hyperlynx 8.2.
Anyone with it?

网友:
嗯,没人共享安装文件,那没人共享crack也是应该的

网友(2012-05-07):
最新的EFA软件即可。

楼主:
最新的EFA软件即可。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pads9.4.1只有8.1.1

网友:
回复 网友B:

Probably quicker if you could share the 8.2 first?!

网友:
和先前版本相比,集成了热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下,hyperlynxSIPI8.2你用EFA破解了吗?能否说下如何破解?谢谢

网友:
不好用 不好用

网友(2012-07-20):
有人搞定了吗???

网友:
好东西啊。哪里可以下啊

网友(2012-09-23):
8.0的都才刚开始学

网友(2013-06-23):
HyperLynx 8.2

网友(2014-01-03):
我装的PADS9.5里面有带但破解不完整,叠层设置频率不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