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级问题 如何在模型库里找到 Cox 和un 这个值 ?

楼主(2012-04-07):
我现在使用 CSMC 0.5uM的工艺仿真 ,我想使用MOS管的电流方程计算 我的W/L。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工艺的Cox和un 怎么办?   这个值在哪里找?

我把 那个SPECTRE 的仿真文件贴在 这里 。

希望高手帮忙 解释下

下面什么意思 那个是 Cox和un   我的记得拉杂位的书上写的是用UO 表示的。 表示沟道迁移率的。但是这个里面没有。怪异

========================================================
include "s05mixddst02v12.scs" section=mos
include "s05mixddst02v12.scs" section=bip
include "s05mixddst02v12.scs" section=diode
include "s05mixddst02v12.scs" section=res
include "s05mixddst02v12.scs" section=cap
endsection sf
*******************   mos  **************************************
section mos
model nvn bsim3v3
+ type=n
*
* general parameters
*
+lmin = 5.0e-7  lmax = 2.0e-5  wmin = 5.0e-7  wmax = 2.0e-5
+tnom = 27.0
+version = 3.2
+tox =  1.27e-08+toxnn
+toxm =  1.27e-08
+xj =  2.0000000e-07
+nch =  1.5216001e+17
+lln =  0.2000000
+lwn =  1.0000000
+wln =  0.8402779
+wwn =  1.9254830
+lint =  -3.8000000e-10
+ll =  4.3400000e-09
+lw =  0.00
+lwl =  4.1700000e-16
+wint =  1.3082500e-07
+wl =  -1.1936830e-13
+ww =  -3.2699040e-20
+wwl =  0.00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0.00e+00+xlnn
+xw =  0.00e+00+xwnn
+dwg =  -1.8398441e-09
+dwb =  4.3307580e-09
* noise model parameters
+noimod= 2
+noia= 3.00105070245539e+20
+noib= 55854.3

楼主:
我知道这个里面的 +tox =  1.27e-08+toxnn    是栅养厚度

网友:
cox用tox算的吧

网友:
cox=介电常数除以tox,un在你贴出的模型里面没有,应该是 u0,在模型的mobility related parameter 那个小单元里

网友:
同意4#观点!

楼主:
我回去看看看那个mobility related parameter  的那个参数 。我来看看  顺便占个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 8.9783460e+04  pvsat =  5.4599990e-10
+ua =  -3.6957750e-10
+ub =  2.1337709e-18
+uc =  4.6531370e-11
+rdsw =  4.6461330e+02
+prwb =  -1.1980950e-02
+prwg =  -2.8335811e-03
+wr =  0.7497469
+u0 =  4.1457630e-02
+a0 =  1.0660410
+keta =  -2.0316420e-02
+a1 =  0.00
+a2 =  0.9900000
+ags = 0.1289339  pags =  8.5525000e-14
+b0 =  1.4405640e-06
+b1 =  2.3899980e-05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u0 =  4.1457630e-02    我想这个就是你的参数了。  他的工艺书里面 有没有对这些参数的解释?

这个单位是什么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迁移率的单位你不知道吗?自己查刘恩科的那本书

网友(2013-12-21):
虚心学习,求大神调教

网友(2016-06-06):
求u0在模型库中的单位

网友C:
这个东西会变的,,不同环境下也不怎么一样,自己搭个电路,设置合适的静态工作点(电流,过驱动,)然后就测一下,自己算出来。。

网友D(2021-07-05):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会变的,,不同环境下也不怎么一样,自己搭个电路,设置合适的静态工作点(电流,过驱动,)然后就 ...

新人求解,用不同的宽长比、Vds、Ids得到的un Cox不一样怎么办,应该取个什么样的值

网友(2021-12-31):
引用 网友D:
新人求解,用不同的宽长比、Vds、Ids得到的un Cox不一样怎么办,应该取个什么样的值
...

应该数量级一样,差不了多少吧。模拟中不能指望绝对的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