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运行时报错-关于init.tcl

楼主(2012-04-07):
在redhat E5上安装calibre,结果运行calibre -gui后,出现一个错误,求帮忙看下,谢。
[root@localhost ~]# calibre -gui
WARNING: Calibre software tree not set, using software version at: /gxldata/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
Application initialization failed: Can't find a usable init.tcl in the following directories:
    :/gxldata/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gxldata/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pkgs/icv_comp/8.4/lib/tcl8.4 /usr/local/lib/tcl /gxldata/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pkgs/icv/lib/tcl8.4 /gxldata/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pkgs/lib/tcl8.4 /gxldata/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pkgs/icv/library /gxldata/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pkgs/library /gxldata/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pkgs/tcl8.4.9/library /gxldata/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tcl8.4.9/library :/gxldata/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gxldata/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pkgs/icv_comp/8.4/lib/tcl

This probably means that Tcl wasn't installed properly.
请问init.tcl是干嘛用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啊
都不知道那个Tcl是干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但具体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重新安装eetop上的帖子安装了一遍,然后patch了两下吧,重启,结果好了!

网友:
在.bashrc 中填以下项可以解决
export MGC_HOME=/安装目录/ixl_cal_2008.1_20.15

网友(2013-11-04):
我遇到此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行,我的那个文件有那样的语句,还是同楼上的一样不行

网友:
export MGC_TMPDIR=安装目录,可以启动图形界面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加上面的环境变量可以解决。我现在貌似还有license有问题,但是我的license可以运行dftadvisor和fastscan。

网友(2014-10-12):
有道理,成功解决

网友:
先要在终端下输入下列命令:
¥bash
¥source .bashrc
然后再打开 calibre -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