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后仿反标SDF不正确

楼主(2012-04-07):
版图给的是SPEF文件,用PT读入之后写sdf文件出来,在Ncverilog仿真时出现下面的warning:Read error for default code, skipping annotation of top_min.sdf.X。Ncverilog查看波形,反标的延时都是ns单位的,查看一个buf的延时是1ns,感觉是ncverilog把sdf里面的时序全都进位了,假设延时是0.002ns,ncverilog当成1ns。谁知道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啊,先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可能是sdf格式的问题。

报这个错就说明时序没标上。

有人建议用vcs。

网友:
回复 楼主:

    偶然发现。

     pt写sdf的时候

      write_sdf  加上 -output  参数

       就可以标上了。

楼主:
-output  参数,这些参数怎么设置?我先去试试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啊,我直接使用的是write_sdf -output top.sdf,  ncverilog仿真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时序反标还是不对。你当时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write_sdf -context Verilog -output top.s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当时怎么解决的啊?不用NC用VC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你啊 我再去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用的nc,没换。不知道你ncelab的参数怎么设置的。

     像 maxdelays 啊  delay_mode 啊 ,不知道你注意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出现的warning信息更多了

ncelab: *W,SDFINF: Instance SN not found at scope level U9 <../syn/wroute/top_min.sdf, line 12810>.
ncelab: *W,SDFAND: Attempted INTERCONNECT annotation to non-existent destination port A_OUT at scope level U9 <../syn/wroute/top_min.sdf, line 20>.
ncelab: *W,SDFUXC: Unexpected code found in compiled SDF file: top_min.sdf.X (158). ncelab: *W,SDFUXC: Unexpected code found in compiled SDF file: top_min.sdf.X (99).
ncelab: *W,SDFINF: Instance U_SPI_sdo_reg not found at scope level U9 <../syn/wroute/top_min.sdf, line 133848>. ncelab: *W,SDFRDE: Read error for default code, skipping annotation of top_min.sdf.X.
ncelab: *W,SDFRDE: Read error for default code, skipping annotation of top_min.sdf.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maxdelays选项,delay_mode没有加,delay_mode要设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看来咱们的情况还是有点不一样啊。

    我是这么做的:

     pt: write_sdf -context Verilog -output top.sdf

      nc: $sdf_annotate("top.sdf",top,,"sdf.log","MAXIMUM","1.0:1.0:1.0")
     ncelab: -maxdelays
                 -delay_mode path
                 -pathpulse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设置的。delay_mode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去弄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后端给的RC参数和top文件有问题,top.v文件里有衬底之类的,不是数字单元。

楼主:
郁闷啊 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一样的问题?

   你再仔细看一下,pt和nc的手册吧。
   最有可能是环境设置的问题。

   帮不了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再查查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原因了吗?

   试下这个吧

   write_sdf -context Verilog -input_port_nets -output_port_nets -no_edge top.s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 好的 ,我现在怀疑版图给的top.v有问题。

网友(2012-05-19):
timescale没设对?
verilog timescale仿真的时候老是会有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我一模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2012-08-01):
回复 楼主:

   我们问题一模一样。你用的是什么工艺?会不会是工艺的问题我用的smic18

网友B:
各位的问题解决没啊?
我在用SPEF写出的SDF文件 中没有了Removal check,好像把verilog specify block 里的removal check写出来后就成了hold,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网友(2021-02-24):
引用 网友B:
各位的问题解决没啊?
我在用SPEF写出的SDF文件 中没有了Removal check,好像把verilog specify block 里的 ...

我也遇到个这个问题,不知道大神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7-29):
注意sdf 版本

网友:
timescale设置不对!!仿真精度要和sdf的精度匹配,sdf的时间精度一般是0.1ps,所以后仿的仿真精度也要是0.1ps级别
如果设置不对,会导致反标的延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