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ware 应该如何安装和使用

楼主(2012-04-07):
论坛里面的dw库应该如何安装和使用

网友(2012-08-24):
同求呀,如何安装?多谢。

英语不好,看不懂guide。

网友:
一样同求啊,谢谢楼主开贴

网友:
和普通软件安装一样,环境变量设置要多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dw_foundation.db,想说的是system level designware library,它和Coretools是一个什么组合关系。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以前用过,DW提供很多memory的模型,还有很多VIP,你指的是这些吧?昨天俺还发了一个DDR3的DW模型。原来用过包含32-bit RISC、AMBA总线各种IP、DW的验证环境,vcs,vera,DW,debussy一起用的,做了一个虚拟机上跑。甚至能run ROM中的代码。C语言编的,编译后产生bin文件,带入SOC的ROM中跑仿真,就是好慢好慢。这种方法验证效率太低,只能作为一种补充,但是最直接,最终算法的结果都出来了,一比较,哈哈,和开发板跑的一样。OK, tape-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看了您写的经验,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调用过程和设置,好像论坛说是需要key来针对不同的模块的。再就是Coretools和system library 是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
明白啦,你老提的Coretools,是不是Synopsys的CoreConsultant软件?这个软件有用过,它是用来管理synopsys提供的IP的,用它来配置和生成IP。你可以从synopsy网站下载DW LIB(你所说的system library),不过只有你付了费,才会给你一个key,才能生成你要的IP。
还有Corebuilder等IP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其实也不大清楚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只是看到别人开贴提到Coretools时,说这事解开IP的工具,这么说来您是有什么KEY
可以让我们尝尝鲜么。

网友:
网上有一些生成的IP,可以试着用一下,例如,有人发过DW8051,试过,可以综合和使用。
不过网上能找到的IP大多质量不高,改一改有的勉强能用。
你想,IP都是付了费的,谁会随便给别人。本人手上倒是有一些silicon proven IP,也是不会轻易给人的,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还是感谢介绍了。

网友(2013-07-1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也在搞synopsys coreConsultant,ddr23 controller,在界面里设置好仿真环境后点击apply,仿真很快就结束了,report里没有显示仿真结果。用脚本跑如下:
%cd (workspace)/sim
%./run.scr
./compile_vip.pl > compile_vip.log
calling dw_vip_setup to refresh headers in ../scratch
/bin/sh: compile_vip.pl: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customSetup] Error127
%
困扰很久了,什么原因啊?求指导!!
synopsys技术支持来来回回周期长,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法,是环境设置不对吗?使用coreConsultant界面过程中也没有报相关error啊

网友:
    请问designware system level library里面的model可以综合吗?还是只是简单的仿真模型?

网友(2013-09-01):
楼主,麻烦问下:
designware是个库吧,它可以独立安装使用吗?还是Synopsys公司提供了其它软件可以调用这个库?
用modelsim行不?

网友(2014-05-05):
软件寻找容易,IP难。

网友(2020-07-02):
楼主后来理解并成功使用dw system level lib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