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产生的sdf.X有什么用?

楼主(2012-04-07):
版图给的是SPEF文件,用PT读入之后写sdf文件出来,在Ncverilog仿真时出现下面的warning:Read error for default code, skipping annotation of top_min.sdf.X。有谁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warning吗?

网友:
sdf.X是ncverilog的sdf压缩编译格式.
ncsim有个命令行,可以直接压缩.sdf成.sdf.X,这样存储省空间,读的也快.

网友:
sdf.x是nc用ncsdfc编译出来的文件。nc用.x来反标。

楼主:
哦 了解了,如果.X出问题,NC就应该反标不上了

网友:
问题肯定还是出在.sdf上,而不是.sdf.X上.

.sdf.X只不过是.sdf的编译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