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安装SFLM的问题

楼主(2012-04-07):
在redhat sa6.1系统中安装个silvaco 2010,当安装到sflm时,我打入./sflm -install出现图上问题,找不到主机,
换了其他系统也是这个问题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05184
采用这个帖子中的那个sflmserverd.exe,希望高手能帮我解决哦,我还在csh.cshrc上打入
setnev SFLM_SERVERS +IP

楼主:
先顶起来了

网友:
.................当安装到sflm时,我打入./sflm -install出现图上问题,找不到主机..............

'圖' 在那裡 ??..........
以及我也是用那一帖的sflmserverd.exe,安裝起來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版本redhat 企业版6.1
silvaco版本从2006.2008.2010三个版本都是过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测试了ubuntu11.04 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也是的

楼主:
不知道与系统有关么,目前我在下载redhat 企业版 5.0

网友:
只要是RH 4,5應該都OK .........RH3及RH6沒試過 !!.......... sflm_access有先配置好嗎?? .license server 的hostname是否是james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A:

   james为hostname没错, sflm_access怎么配置?是那个网页么

网友:
sflm_access指令與sflm指令是在相同目錄下.............sflm_access配置後license才會被啟用 !!

PS.
1.相同目錄下的sman指令可以告訴您更多訊息 !!
2.檢查一下/var/opt/sflm/licenses目錄下的license file中LM_HOSTIDS欄位與系統的hostname是否相同 !!
例如系統hostname是localhost.localdomain
LM_HOSTIDS localhost.localdomain-12345678-87654321
3.相同目錄下的showid指令可得知MachineID(LM_HOSTIDS),可別跟hostname弄混了 !!........ sflm license file是要用MachineID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先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我已经配置了sflm_access就好了,再次谢你啊

网友(2012-06-30):
tcadlinux2008的很好使

网友:
虚拟机7.1,redhat 4,5都可以安装tcad,我已经试过多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使用虚拟机,直接上linux

网友(2012-08-22):
rhel6+vmware7.14下安装silvaco
[legodgz@localhost Desktop]$ deckbuild
XView warning: Cannot load font 'lucida-12' (Font package)
XView warning: Cannot load font '-b&h-lucida-medium-r-normal-sans-*-120-*-*-*-*-*-*' (Font package)
XView error: Cannot open connection to window server: :0.0 (Server package)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成功的筒子写个详细点的教程吧,谢谢

网友(2014-07-12):
不用管这个提示,是正常的,继续按照破解流程安装,可以成功的,我的就是这样!

网友(2015-08-23):
顶起来!!我很想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