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决安装IC610的小问题

楼主(2012-04-07):
Type the path to InstallScap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 (q to quit)]: /root/eda/installscape

InstallScap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root/eda/installscape

Extracting InstallScape version
for platform lnx86 in /root/eda/installscape
./SETUP.SH: line 814: uncompress: command not found

Starting up InstallScape in GUI mode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to :0.0

If you do not see the InstallScape console
window or the it seems to be hanging then kill this
process.

Set your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a proper
value and manually start InstallScape by typing:
/root/eda/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root/eda/ic610/IC610_lnx86.Base/CDROM1:::/root/eda/ic610/IC610_lnx86.Base/CDROM1/root/eda/cad

/root/eda/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root/eda/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这是什么问题 求高手指点 小弟不慎感激

网友:
可能是你的系统不支持你使用的IScape版本,换个IScape版本装吧。

网友:
可能是缺少些系统文件, libxelf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少文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需要XFree86-libs-4.1.0-50.i386.rpm呢,AS4要这个库么 IC610我是再WINDOWS 7下解压的 应该与tar版本无关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下少什么文件了么 谢谢

网友:
刻录,从光驱上安装

网友(2013-04-03):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4-03-29):
我也遇到了。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