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求助,牛人来帮忙呀

楼主(2012-04-07):
各位大虾,情况是这样的,我整个系统内部的某个时钟信号引到某个管脚上(该管脚是公司指定的,应该没有问题),整个系统就不工作了,但是如果不引到该管脚上整个系统可以工作,不知道为什么,不知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这个和时序有关系吗?求指导~

楼主:
时钟是100多M的时钟

网友:
你描述的有点不清楚,
1. 你为什么要把内部时钟引出?
2. 引出的时钟控制了什么信号。是否控制了别的器件,影响了本FPGA的输入信号。
3. 不清楚你说的系统不工作是指哪种情况。

最后,个人觉得,如果原系统正常工作,而你将内部时钟引出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时序,你可以检查一下时序报告。

网友:
E. 呵呵.

看起来像是设计中全局时钟BUFG/GLOBAL没有处理好.

先说说你用的FPGA型号.
再说说这个时钟有没有定义成全局时钟.
然后说说这个时钟输出的时候,是从哪个结点,是BUFG之前还是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