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输出现象不理解。。

楼主(2012-04-07):
前几天防了一个放大器,输出信号应该是差分信号,但是仿真出的曲线波形刚开始是查分的后来就变成同相的信号了,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起震了吗?但是起震的波形应该是很不规则的,但是我那个放大器后来输出的波形从查分变成同相的,并且一模一样的两个信号了,百思不得其解。。。】
那位能告诉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

网友:
有电路结构图麽? 一起贴上吧……

网友:
这个是比较奇怪哈,,,,

网友:
这不是震荡是什么?共模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在上面了,是想设计个VGA,但是输出波形由差动信号变成同相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共模没有震,你看一下上面的仿真图,先是差分信号,后来变成了同向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共模没振?明明是共模起振了
再仔细检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