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牛,运放中浮动电流源在版图中不起作用啊 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07):
各位大牛,运放中浮动电流源在版图中不起作用啊 怎么回事!!

————————————————————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网友:
回复 楼主:

    "浮动电流源"什么意思?

网友:
启动电路加了没?

网友:
与2#同求解释

网友:
floating current source,我只在rail to rail的class AB运放中见过,输出用push-pull结构,主要作用是控制输出为P或者N的MOS.
这个在layout上也就是做做matching,注意gate端的bias电压稳定;除了这个之外,要看RD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静态工作点之类的margin是否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