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英伟达2012年4月ASIC design intern笔试

楼主(2012-04-07):
1,公式化简然后画电路图,要求用尽量少的门(简单)

2,序列检测,用状态机实现测出0121则输出1,否则输出为0

3,就题二写testbench

4,改错并优化,代码如下

Module Ua,b,c,d,e,sel,out;

Input [15:0] a,b,c,d,e;

Input [1:0] sel;

Output [15:0] out;

wire [31:0] out;

always@(a or b or c or d or sel or out)begin

case(sel)

2’b00ut=a*b;

2’b01ut=c*d+c;

2’b10ut=(e+1)/4;

Endcase

End

endmodule

----------------------------------我改的---大家帮我看看改得行不行---

Module Ua,b,c,d,e,sel,out;

Input [15:0] a,b,c,d,e;

Input [1:0] sel;

Output [31:0] out;

Wire [16:0];

Reg [31:0] out;

Assign m = e+1;

always@(a or b or c or d or e or sel or out)begin

case(sel)

2’b00:out<=a&b[0]+{a,0} & b[1]+{a,2{0}} & b[2]+{a,3{0}} & b[3]+{a,4{0}} & b[4]+{a,5{0}} & b[5]+{a,6{0}} & b[6]+{a,7{0}} & b[7]+{a,8{0}} & b[8]+{a,9{0}} & b[9]+{a,10{0}} & b[10]+{a,11{0}} & b[11]+{a,12{0}} & b[12]+{a,13{0}} & b[13]+{a,14{0}} & b[14]+{a,15{0}} & b[15];

2’b01:out<=c+d&c[0]+{d,0}& c[1]+{d,2{0}} & c[2]+{d,3{0}} & c[3]+{d,4{0}} & c[4]+{d,5{0}} & c[5]+{d,6{0}} & c[6]+{d,7{0}} & c[7]+{d,8{0}} & c[8]+{d,9{0}} & c[9]+{d,10{0}} & c[10]+{d,11{0}} & c[11]+{d,12{0}} & c[12]+{d,13{0}} & c[13]+{d,14{0}} & c[14]+{d,15{0}} & c[15];

2’b10:out<={17{0},m[16:2]};//商的整数部分

2’b11:out<={30{0},m[1:0]};// 商的小数部分

Endcase

End

Endmodule

5,perlC实现二进制文件“binary.txt,转化为十进制文件并保存到“decimal.txt”----不会,大家有谁会perl的,能否共享答案

网友:
没看明白你是凭什么改出 的

网友:
out不应该在敏感电平列表中,组合逻辑中不要用非阻塞赋值
呵呵,让我现场做这种乘除法的程序,做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声明我是菜鸟,刚入门的。。。我这样改是想把乘法用移位并相加实现,题目要优化,我想用移位应该比用乘法器好一点,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out是不需要。。。呵呵。。。失误。。。
但是我觉得用reg型的做输出,是不是数据比较稳定啊?!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改错有几个地方:
   1). wire ... out应该改成reg ... out.
   2). out 不应该出现在always的敏感电平表中。
   3). case缺少default。

   优化的地方,我只知道除4的可以改成左移。其他的不会。不过不管怎么看,你优化的地方都有问题。首先,你不保证关于乘法的一定是“优化”,也可能是恶化。另外,除法的“优化”是错误的。

脚本部分,不清楚十进制文件是个什么东西,这个binary.txt里面存放的是什么东西?二进制数字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default应该不算是错吧,DC综合的时候设定full_case即可。
后面的二进制到十进制转换,主要考了两个,一个是数制转换,再一个就是文件IO

网友(2012-06-28):
module U(a,b,c,d,e,sel,out);
input [15:0] a,b,c,d,e;
input [1:0] sel;
output [31:0] out;
wire [31:0] out;
always@(a or b or c or d or sel or e)begin
case(sel)
2’b00: out=a*b;
2’b01: out=c*d+c;
2’b10: out=(e+1)/4;
default: out='bx;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这个题目的优化是不是要求复用乘法器和加法器??

网友:
偶然看到第五题 认为答案如下
open BINARY_IN,"<binary.txt" or die "can not open file binary.txt";
open DECIMAL_OUT,">decimal.txt" or die "can not create file decimal.txt";
foreach (<BINARY_IN>){
    my @binary_strings = split;
    foreach my $a (@binary_strings){
    $a = "0b" .  $a;
    printf DECIMAL_OUT "%d ",oct($a);
    }
    printf DECIMAL_OUT "\n";
}
close BINARY_IN;
close DECIMAL_OUT;

网友(2012-07-31):
不知道所谓的十进制文件是怎样的文件格式。

网友:
怎么感觉oct($a)是转8进制??
这些函数在哪有介绍的,看来只看小骆驼弱爆了。。。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perl中八进制以0开头,十六进制以0x开头,二进制以0b开头。 她将数字存在数组里面,是一字符串的形式,前置0指示符只对数字有效,对这种由字符串转换过来的数字无效,如果是八进制或十六进制要在前面分别加上0/0x用函数oct(),hex()来让使用该数字的辨认出该字符串是数字(即是将字符串转化为数字的函数),但是没有二进制的专用函数,但是可以通过前面加Ob,用oct()函数实现这种转换。

网友:
不懂,菜鸟路过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2-09-04):
回复 网友D:

   大神啊,把小骆驼书看得这么熟,正解
不过稍微修改一下更好

open BINARY_IN,"<binary.txt" or die "can not open file binary.txt:$!";
open DECIMAL_OUT,">decimal.txt" or die "can not create file decimal.txt:$!";
while (<BINARY_IN>)
{
    my @binary_strings = split;
    foreach my $a (@binary_strings)
   {
      printf DECIMAL_OUT "%d\n ",oct('0b'.$a);
    }
}
close BINARY_IN;
close DECIMAL_OUT;

网友(2012-10-25):
回复 网友F:

    和我改的一样,只是那个除法是真的要不要改呢??求问

网友:
算法优化的事情让综合工具去做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