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导出时如何保持pcell

楼主(2012-04-08):
请问一下以前cadence版本为5.4.1.4,在导出gds时只要在option中把keep pcell选中就能时导出的gds中pcell保持不变,可是现在cadence版本升级为6.1.2或者6.1.4了。option选项中没有keep pcell,请问怎么设置才能使导出的gds中的pcell保持不变。
因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gds导出再导入后,所有的pcell都变成了没有参数的单元,导致改版极为复杂和耗时。

网友:
IC61没办法在输出GDS时还保持pcell。如果希望使用pcell,为什么不直接copy整个目录呢?

楼主:
是这样的。当项目流片后一般都会将导出的Gds备份,但是当存在改版的时候一般都是将Gda导入后改版的,这样就没法像你说的用Copy了,因为库都是多人操作的,根本不确定是否和上次流片时一致

网友A:
我也想学习下,不要吝啬啊,

网友:
很基础的东东,很重要的。我也想知道。谢谢!

网友:
没用过新版本,如果真是不能保存那不是越来越落后了,还升级。

网友:
新版好像默认的就是保持pcell的哎

是不是原先有别人设置过?

网友(2012-11-26):
帮顶,IC6151导出GDS时的确无法KEEP PCELL,求解!!

网友:
下来看看,不知道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网友(2013-12-27):
这个可以问问

网友(2014-02-10):
帮顶,求高手指教。

网友:
keep pcell 这个选项才发现,谢谢了

网友(2014-03-28):
在导出gds时只要在option中把keep pcell选中就能时导出的gds中pcell保持不变,但导入后pcell不能再编辑都是pcell$$$$$$$$这样的后缀不在具有pcell属性. 求高手指导!!!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2015-10-14):
有這種事?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2016-06-13):
还是没有搞懂,如何keep pcell啊,

网友(2017-06-02):
马克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51 的可以用keep pcell 的option,不过stream out 出来文件能吓死你

61以后的版本就没有这个功能了。项目管理要做好

网友(2022-10-24):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学习下,不要吝啬啊,

不用纠结pcell是不是被flatten了。需要改版的话,流程程可以是这样的:在出了gds后,把原来的layout备份打包一个,后面要用的时候,用这个备份的layout和流片的gds做个LVL对比,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在layout上改版就可以了。

网友(2024-07-18):
IC5141stream in out 有选项Keep pcell
IC61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