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图像处理与VGA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2-04-08):
首先说一下本人的水平很菜……之前只是用ISE里边VHDL写过一些很小的程序,其他的基本不会…………

毕设需要做一个用FPGA做图像处理并且显示在屏幕上的东西,实在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弄

第一个问题就是 图像怎么弄到FPGA中?或者用FPGA读取电脑里边的图片信息也行……具体应该怎么弄?实在是不会……

然后这几天听到 烧写 这个词……想问一下 烧写跟我之前的下载BIT流文件是一个意思吗?可不可以断电以后下进去的东西不丢失呢?

然后在图片知道怎么弄进FPGA的前提下,想问一下程序怎么能调入图像的信息进行处理呢?从哪里取信息?怎么取呢?

希望有人可以帮一下忙 谢谢啦!!

网友:
1. 图像可以按照一定的格式保存到FPGA的ROM里面,了这个可以通过在建立ROM的时候加载进去的。然后在FPGA内从这个ROM里读取图像,再进行处理。
2. “烧写”这个词和下载bit流文件不完全一样,下载BIT流文件是将bit流下载到FPGA内。是属于烧写的一种,还有一种烧写的方式就是你说的断电后不丢失,那个是将bit流文件转化成flash文件,然后烧写到FPGA的外挂FLASH上的(取决于你的FPGA开发板,有的板子没有这个fpga)。
3.程序调入图像可以设置一个开始键,每按一次开始键,程序从ROM里面读取一次图像,处理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怎么从rom里边读取呢?具体代码要怎么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取ROM非常简单的。比如设置一个start键。start开始后从ROM的第一个地址开始读取,一直读到ROM结束。
always @(posedge cloc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addr <= 10'b0;
  end
  else begin
     if(start) begin
       addr <= addr + 10'b1;
     end
  end
end
当然,这个代码还不完全正确,但是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抱歉我只会用VHDL写一点简单的程序,10'b0是默认的rom地址码?如果是VHDL怎么写呢?还有就是怎么把图像弄进ROM里边?用impact?

网友:
唉.你

挂个SD controller

挂个VGA or PAL/NTSC encoder做显示

挂CPU

挂总线,

挂xxxxxxxxx

这些基本的东西,在网上都能搞定.

一是你去www.opencores.org找你要的东西.

二是你去找niosII/microblaze相关例子

三是你去找or1200 openrisc相关例子,在www.opencores.org上都有.

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2012-07-20):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要在microblaze上读取SD卡里面的文件,SD卡的驱动要自己写么,你又没有相关的资料,望指教

网友:
先弄清楚你的需求。究竟是要实时显示图像还是要从外部存储中读出图像。

网友:
回复 网友C:

    SD卡支持SPI接口.你可以用microblaze挂SPI master外设,就可以访问SD卡. SPI访问SD卡的示例程序,在网上能找的到.

网友:
sourceforge上面有一个叫openvga的项目,可以看看 。

网友:
多看看实例,对你有好处

网友(2013-06-28):
回复 楼主:

    阁下最后怎么处理的,刚入门需要手把手的教学,谢谢。。。有资料共享吗  872019780@qq.com  我做个打算图像跟踪的处理,里面需要用到FPGA读取图片,感觉网上资料很少。。。。。

网友(2014-02-19):
我也是做FPGA图像处理算法,感觉实现起来比软件麻烦多啦

网友:
可以自己写个计数器就当做是图像数据不就行了

网友(2016-10-22):
我也在学。。。。请教

网友:
网上有很多图像取模软件,把图像取模,存储在ram中,设计模块控制读取每一行的像素点,然后赋颜色的值就行了,主要是VGA时序问题,行同步列同步的问题,还有需要根据显示器的分辨率确定一系列参数

网友(2017-04-20):
回复 楼主:

   想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