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SIC 组合逻辑环 有何影响?

楼主(2012-04-08):
数字ASIC设计中,出现组合逻辑环,会有什么问题?物理上是有组合逻辑环,但是逻辑功能上,可以将逻辑环打断,请接触过的专家指点指点,多谢

PS,不考虑STA/DFT的影响,这2方面工具肯定无法解决组合逻辑环的问题。
只想知道仿真、综合、后仿是否正确,是否影响tapeout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会影响tape-out,从物理上出现了组合逻辑的timing-loop,会导致电路失效

网友:
最好在中间插个触发器,否则所有的工具都会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是如何失效?出现震荡吗?但是实际功能上,用的时候,会把这个环断开,就是逻辑上会选择别的通道,不会走这个环

网友:
its danger, it will product latch and simulation confusion.

网友:
现在的仿真工具都是以周期为具体的节点,仿真工具将会无法捕捉具体某一时刻逻辑环上的值。逻辑环有自震荡的特点,不能被应用于当前的数字逻辑设计,除非你想设计一个自震荡的pll。
我想你应该是对同步逻辑设计的理解有些偏差,看看同步电路的STA或者是规则的RTL设计都将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
如果是FPGA设计,工具会以告警的形式警告开发人员,该设计风险巨大,且这种逻辑跑STA是绝对不过。如果是ASIC,在综合的时候工具直接以ERROR的形式给出,要求开发人员手工忽略。

组合逻辑环逻辑设计过程中最忌讳的事情,除非开发人员是有意为之。比如说楼上所说的设计逻辑自震器(但后面必须跟滤波器,否则不能无法使用),还有就是该设计必须形成反馈,且该反馈信号不允许受时钟影响(但此时要求该信号必须有足够的延时,一般都是下插BUF来调节延时)。

但总的来说,最好别用这种东东,风险太大了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你的设计中出现了组合loop绝对是设计错误,所有的正常设计不应该有这个东西!

网友:
多年前曾经仿真组合逻辑环的时候,导致ncsim 5.x停掉不动了.

网友:
逻辑环前仿真也不能通过,加个delay破掉~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我准备修改设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各位

   看了回复,我已经将总线架构改了,这次是star结构。确认没有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