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

楼主(2012-04-08):
在许多设计中看见有时要把时钟打几拍,打几拍的目的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该这样做呢?

网友:
一般是为了满足时序要求。如果路径延时过大,可以用时钟拍一下,减少路径延时,提高时序性能。

网友:
把时钟打几拍?
如果是把数据打几拍是为了时序满足和时序的对齐,打时钟好像没有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我表述有误,我原意是讲把数据延迟几个时钟周期,那我怎么样才知道时序满不满足要求呢?

网友:
一般数据从一个时钟域进入到另外一个时钟域的过程中,用接受端的时钟对送入的数据进行同步化处理,而不是说对数据进行延时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的前提是数据发送时钟频率不高,且抖动较小,而接收侧时钟频率却很高,抖动很小。如果不满足该前提条件,这时就要用cerdes了,从数据中恢复时钟来对数据完成采样。所有这些操作方法只有一个目的,保证采样的准确性,满足接受触发器的建立保持时间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