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UPV5-LX110T引脚问题

楼主(2012-04-08):
在通过V5LX110T做SFP的实验,手册上写的引脚如下:
SFP signal               FPGA Pin (U1)
CLKBUF_Q0_p             H4
CLKBUF_Q0_N             H3
SFP_RX_P                   G1
SFP_RX_N                   H1
SFP_TX_P                   F2
SP_TX_N                    G2

可是实际中,在ISE13.4  ML505套件下,确找不到这六个引脚,这是为什么啊。。。。。。
求有经验的大虾路过帮忙啊~~~~~~

楼主:
顶一下啊,求助ing......

网友:
仔细看下自己的片子是LX110T吗?另外应该看ML505的manual,有引脚不代表板子上进行了连接

网友:
The FPGA in ML505 is Virtex 5 LX50, but the one in your evaluation board is Virtex 5 LX110T.

楼主:
板子肯定是V5LX110T
我参考的是ML505的manual,给出的引脚就是我上面写的~~~~~~~~~~
在ISE中  我选的是XC5VLX110T  FF1136,可就是找不到上述的那些引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