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衬底悬浮技术

楼主(2012-04-09):
最近在做射频电路找文章的时候,经常有看到MOS管衬底不接GND或者VDD而是悬浮着,我想请教大家一下,把衬底悬浮的话,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最好能提供点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flloating n-well  的技术这里有啊,更详细的我也想要,floating n-well 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衬底电位,从而改变开启电压,可以以防止过压导致器件损坏,比如3.3的pad 需要5v 电压容限,往往会使用floating nwell 技术。

楼主:
我也想要一些详细的资料~不知道有没有好心人发一下~

网友:
同样需求这方面资料

网友:
恩,有的麻烦上传下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在研究射频电路的升压电荷泵 ,发现别的衬底好像也没有引出来,求教您在哪看到类似悬浮的文献~求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衬底悬浮这个我主要是在射频开关上看到的....后来我查到它除了能隔离噪声和干扰以外,还有隔离射频信号的作用...这篇文章讲的比较详细点..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不太像,我在反向一个电荷泵的电路,由于也是类似开关管,高低电位在mos的源漏不断变化,所以衬底比较奇怪,求助我发的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30668&highlight=

网友(2016-11-30):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