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时钟之间怎么设置constraint检查setup和hold?

楼主(2012-04-09):
如果周期分别是2NS和6.8NS的的时钟之间数据有交互,该怎么样去设置constraints 。
包括setup和hold。特别是hold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跨时钟域的,一般都是设计来保证的,一般不会对这样的路径做时序检查。

     一定要检查的话,貌似要用专门的工具。比如cadence 的cdc。

     没做过这个,不知楼主的情况。

网友(2012-05-2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 ,异步的情况下  时序是怎么通过设计来保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个问题,你说的这个异步时钟,应该指的是async的电路是吧。
如果是,这两个不同时钟域之间,在NOSI的情况下,有Check Setup & Hold吗?